修了个飞利浦音箱,变压器坏了,手头没22V的,换了个17V的电压太低

楼主(2012-09-10):
今天接修了一个飞利浦SPA2341/93的音箱,问题是不过电,于是拆开检查,22V变压器输出电压为0,由于手头上没有22V的变压器,找了个17V的代换上,这样一下来就过电了,但是现在依然有个问题:供电不足,于是在25V 3300uF的电容旁边串联了10个25V 1000uF的电容,倒是比以往好了一些,但还是不行,现在的故障现象就是刚刚打开音响听音乐还不错,但是只要是听声音比较小的音乐或者关掉音乐音箱的指示灯就会慢慢的变暗,在这时再打开声音音质就会很不好了,听大约30秒指示灯又慢慢的亮了起来,求一个让这个17V变压器输出的电压提升到22V的方案或者把他弄正常的方案,谢谢大家了

网友(点评):
变压器本身内部应该有个保险的,轻轻拆开看看,也许就是这个坏了

网友A:
你就不能上一个20V的变压器试试?

网友:
220V变22V的变压器应该不难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上一个20V的变压器试试?

免费修    谁给他买啊    我又不认识它          没有配件

网友:
它的音箱还没有过保,我又不想发北京惹麻烦    于是就给他拆开试修了一下,想不到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B:
本来想涨涨技术   没想到涨了点教训

学到了换变压器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想涨涨技术   没想到涨了点教训

风险不能承担就别拆啊,这个变压器坏了好像也不算什么吧,才多少钱,当地没电子市场?那就淘宝啊,最多30块能买到手吧,

网友:
音箱坏了 一般都不修的哦

网友:
好整啊,用漆包线再变压器次级再绕十圈左右估计就可以了,要分清方向啊,不过有两种可能,变高正常,不变高滴话再反接就行了,此法最适合了

网友:
换一个20V的适配器充电器就不搞定了,不过要电流大才可以20V 4.5A以上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你应该拍你变压器的图片上来,是三抽头双电源还是两抽头的单电源?

网友:
保修内的我一般不修,除非给钱,轻易不拆

网友:
这是个小问题,不难解决。原来的22V的变压器里面有个保险丝,看看烧坏了吗,如果坏了,直接连接上也可。你换17V的变压器可能输出功率不足而出现上述现象,即使提升电压也不行的。只有换同等功率或相近功率的变压器20V以上的电压就行。单抽头或双抽头的都可以改电路而满足要求。

网友:
帅哥  给你说个电路基础你想想想 两个12V串联等于多少

网友:
你变压器功率太小了,根本供不起这个功放用

网友:
电子市场十块钱就可以搞的事情,何必这么费事

网友:
学习了  不行就淘宝

网友:
22V供电的低音炮我还没遇过  我修的都是15V  13.5V少数  供电相差那么几伏应该没事  你可以找体积大一点的 相对功率也就大  应该没事的  保修期内的机子我是不修的  既然修了就得舍花钱

网友:
值得学习  新手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