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开机屏幕泛红 不是灯管

楼主(2012-09-10):
屏幕是15.6 LED的屏幕。开机黑色背景变红色雪花点状,换过屏 屏线。加焊过显卡 和屏线接口。。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外接好的

网友(点评):
有屏的话还是先换个屏试试在换显卡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啊 还有显存

网友:
加焊显卡没用基本就是显卡物理损坏

网友:
可是外接是好的啊 。难理解

网友:
大多都是显卡。。。你可以换一个新的显卡啊  别老是加焊,有时候加焊是没有用的啊。换一个芯片试试

网友:
嗯换个显卡显存吧

网友:
手头如果没有新显卡就重植一下试试

网友:
换个显卡、

网友:
既然外接正常,有没有检查过屏上电路(逻辑板)?

网友:
先测下主板上的屏线接口的R,G,B阻值或者电压是否正常,要是正常。楼主你就先换显卡,不行在换显存吧!

网友:
量量LVDS 信号线的对地阻值吗

网友:
外接如果是好的话,屏线或者是驱动板的问题了,不得就换屏吧

网友:
换个试试……

网友:
换显卡,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显卡吧,我觉得是显卡,内屏跟外接是独立的通道

网友:
加焊一下屏线接口

网友:
现在的芯片 不是加焊一下就能好的

网友:
我建议直接换个液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