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0触发掉电

楼主(2012-09-10):
一台联想R60独显的笔记本主板,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04,触发1.24正常亮机,过几秒马上掉电到0.01,再触发就触发不了,感觉像保护了。此时3V5V输出正常,PWERSW3.3V正常,触发有拉低。断电再开又能亮机,但是马上又掉电了。显卡已经做过了,本来是想换的,但是我问了一下显卡有点贵,就没有换,加焊了一次可以用。进系统了,客户拿回去第二天就拿过来了说是不行,还是一样的问题,我搓,不是吧??
                 现在感觉不是显卡的问题了,查了好多地方都正常,就是不行,有没有修到过同样故障的大神啊,求思路,无奈了,不知道怎么下手,本人维修经验有限,高手勿喷

网友:
不是吧,这样没人啊,自己顶下,别沉了

网友:
首先你的思路不对。掉电到0.01不断电再次可以触发说明不是短路问题。
一般这种情况是缺电压或信号。

但你这种 可以亮机的情况。应该先检查散热。

网友:
查下电压是否有缺

网友A:
大哥,怎么可能是散热啊。才开机几秒,  不懂就不要乱说!

网友A:
- 7个电压里面的 某个电压保护了。 这种故障不好查。   需要拔掉适配器重新再插入才可以,

可以考虑下。看是不是欠压保护,或者过压保护。   IBM 的。如果不懂时序 就不要瞎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怎么可能是散热啊。才开机几秒,  不懂就不要乱说!

你也太菜了,开机几秒就不能发热死机吗?超过5秒就可以发热死机。

网友:
找个CPU换下试试,应该过热保护了。

网友B:
IBM的温控出现问题也会掉电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BM的温控出现问题也会掉电保护的

关键是温控就是CPU管理芯片啊,集成了,如何查?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 7个电压里面的 某个电压保护了。 这种故障不好查。   需要拔掉适配器重新再插入才可以,

可以考虑下。 ...

能具体说下那7路么?网上下了R60的上电时序,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具体说下那7路么?网上下了R60的上电时序,看不懂

3P电压, 屏高压那个20电压。 重点 保险 跟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怎么可能是散热啊。才开机几秒,  不懂就不要乱说!

intel CPU 不装散热 进系统都没有问题的。!   咳。。。懒的跟你说什么。大家心里明白就好了。

网友:
没有一个实质性的解答,也不能学习到什么。还是自己慢慢摸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