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SO 变9800GX2 384MB 变786MB

楼主(2012-09-10):
这是一片8800GS 改的9800GT 用的9800GT核心不缩水的
此卡,,只有384MB 我补了两颗显存,现在变1G 谁知道,这个1G 到底是怎么变成的,有谁试验过的。/

下片是9600GSO  384MB 变成768MB    此卡无改变核心 此卡本来。我是想变1G 装了两颗一点用的都没有 到底是为啥,有高手能解题吗,这种做假卡是不是比一些共享的好多了,这些卡用何任软件是测不出来的

我还用一片G92-159-A1的核心变成192位786MB 些卡也是同一个板子,,核心改变
谁 知道,一个128位的核心为啥就变成了192位,, 这个159的核心拆的板子只有2个区位,为啥换到GSO上有跑出来了3个,,第4个区位,能用吗
谁 改过,,成功过

网友:
你是高手,显存都能给加上,能不能稳定呢??

网友:
384MB补了两颗显存变成1G 谁见过,还有384MB 没有补显存变成768MB。、
你以为没有1G补成的1G, 没有768MB补成的768MB吗,看来你的想法太过小白了,,我要是补成这多,我还拿来问,,没事干吧

网友:
1:88GS改98GT 显存颗粒具体型号? 若是原先卡上就是128M颗粒配合bios是可以降容使用,你如果把64M颗粒搞成128M那就牛逼了,呵呵
2:96GSO G92-150/159就是核心硬件屏蔽,激光割断单元,而不是靠BIOS来屏蔽,你加大于192也只能认192,当然低于192 比如128或64bit就可以靠bios来改变,你把96gso核心直接上到88GTS 98GTX等256bit板上也只有192bit

网友A:
1第一个卡,真实显存是512MB, 我也没有换显存,就把他变成1G 显存可能也是64MB 但是8颗变成1G了,显存我可以说的是是没有加大,用大显存
2你说的一点都不对,核心是缩水,128位,只有两个区位,他能变为三个,那是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核心绝[定的,在没有补显存的情况下变成768MB 那是别的原因,,这个是我做实验出来的,你自己做一次试试,如果不行在来问我,我来教你怎么变768MB

网友:
也 楼主真的厉害啊 !显存都可以加  这也可以。学习了

网友(点评):
这也叫本事,是个小白都会做这些,我只是好玩而以。拿一个显存,一个钢网分分钟就植好,装上去就等于加显存,没有意思的事

网友:
靠显卡除了掉件,要么供电,坏其它不会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第一个卡,真实显存是512MB, 我也没有换显存,就把他变成1G 显存可能也是64MB 但是8颗变成1G了,显存我 ...

G92-159本来就是192bit核心,你装96GSO板上当然能认3个区.
你能在不换显存的情况下让原本384M变成768M,这点我还是很有意思,排除厂家本身用128M颗粒来降容使用,你如果能将显存"真实容量“翻倍,将k4j5532变成k4j5232来用,那中科院真的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但是话说回来,你想在96GSO 192bit基础上再加2个32bit显存变256bit就是痴人说梦了,别说修卡的,就是稍微会玩懂一点电脑硬件的都知道不可能,每组4个光栅单元绑定64bit,已经砍掉一组,你去哪变出1024MB256bit呢,变魔术么

网友(点评):
核心的位宽,显存的位宽,你知道是怎么得来的吗,是谁说的算,是核心给显存的位宽是几大他就是几大吗,显示的大小,是谁来决定的,是核心吗,告诉你,如果你这样想就错了,核心的位宽和显存位宽,不全是核心来决定。

网友(点评):
他用的是讯景的9600GSO板子做实验的,这种卡用的多是奇梦达的显存

网友(点评):
加了显存后变成256bit,会不会厂家根本就没有把核心屏蔽掉一部分,仅仅是为了占领低端市场,所以才做出这种缺胳膊少腿的显卡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G92-159本来就是192bit核心,你装96GSO板上当然能认3个区.
你能在不换显存的情况下让原本384M变成768M,这 ...

我直的把384MB 不换显存,也不加显存变成768MB  G92-159 就是128位的,老兄,你查过没有,,150才是192位的,,我今天做了三个卡实验过,,全成功了,只是你没去分清一些东西,我提的问题都是有根据的,只是你们不小得而以,,能成我我才拿来说,不成功说个求话。。

网友:
我能不换显存情况下把384MB变成768MB当然是知道,谁来控制显存的大小和位宽,我就能改变他的原有的位宽和显存大小显示。。决非那种共享技术 ,, 没有看清上面的GPUZ图吗,,好好看看吧,这些只能和你说的是
他们直实显存都没有1G和768MB

网友:
这个是9800吧`

网友:
     楼主做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得到的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结果。比那些什么掉个元件,换个电容,做个BAG啥的强太多了。我相信是真的,因为现在不是4月1号,不是骗人可以不负责任的日子了。
     但是楼主的拿出来的东西还嫌不够,用的什么卡,原先的什么参数,换了核心,刷了BIOS,实验的步骤,变成了什么样的结果等等,最好有更加详细的说明和更多的图片。这样,有疑虑的,有疑问的,有惊奇的,有惊讶的,都可以自己去按葫芦画瓢,看看能不能得到楼主一样的结果。科学实验,不就是这样得到公认的吗?
     显卡上有太多不知道的东西,有太多未发现的秘密。勇于实验,勇于探索,是很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