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求翻译高手。

楼主(2012-09-10):
求高手翻译下,别用翻译软件,连谷歌的翻译也翻译出来不通俗

SUSPWRDNACK: Active high. Asserted by the PCH on behalf of
the Intel ME when it does not require the PCH Suspend well to be
powered.
Platforms are not expected to use this signal when the PCH’s Deep
S4/S5 feature is used.
This signal is multiplexed with GPIO30 and SUSWARN#.

Active High output signal asserted by the Intel  ME to the
Embedded Controller, when it does not require the PCH
Suspend well to be powered.
NOTE: This signal is required by Management Engine in all
platforms.

网友:
用软件翻译下

网友:
  SUSPWRDNACK:活跃的高。断言的PCH代表
  英特尔我当它不需要暂停合乎PCH
  动力。
  平台预计不会使用这个信号当PCH的深度
  S4 / S5特性是使用。
  这个信号是多路复用与GPIO30和SUSWARN #。
  活跃的高输出信号声称英特尔我去了
  嵌入式控制器,不需要PCH
  暂停对供电。
  注意:这个信号被要求在所有管理引擎
  平台

网友:
工作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