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要怎么测量

楼主(2012-09-10):
显示器维修中经常会遇到一闪即灭或是亮一段时间后黑屏的现象,如果电源板正常的话高压去保护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过流呢???会不会与高压包有关系???高压包应该怎么测量?????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一般四灯的高压板有两个高压包其中一个的高压线圈断路,就会出现亮一下就灭的现象,此时用万用表测量两个高压包的高压线圈即可发现故障,用同型号高压包更换即可。

网友:
烧开路的好查,短路的就难查了,搞不了就换通用板

网友:
高压线圈
怎么测量啊

网友:
一般情况测试高压的两个脚就可以 初级一般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