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2030WM用一会就黑屏,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2-09-10):
一台优派20寸液晶显示器,带音频的那种,用一会就黑屏,重新按下电源按钮开下同又能正常显示,过一会又黑屏,黑屏的时候电源指示灯是绿色的,从后面看灯管是亮的,请教下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黑屏后、确定灯管亮的?

网友:
灯管两是不是就是高压正常?

网友:
改个高压板试一试啊!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挂了。

网友:
高压上的8脚管子或者3脚管子处于要坏不坏的状态,温度一高就出问题了。

网友:
可以考虑下  VGA线问题不?
新手路过..

网友:
灯管亮的,我能看见有一层灰色,VGA线换过了,重新开一电源又正常了。

网友:
代换驱动板试试吧 不过20寸的灯管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