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电池电源一起用不开机,单独用都是好的

楼主(2012-09-10):
一台DELL N4010 ,单独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和使用,单独用电源也可以正常使用,装上电池,再插电池,就是大电流,电流一直乱跳,不能开机了,电池,电源都没问题,在别的电脑都正常用,这是什么问题呢?求助!

补充内容 (2012-9-12 09:09):
是三个MOS管击穿了,法这换了后还有问题,电池能单独开机,也能充电了,但电源单独不能开机了,怪事了。。。

网友:
保护隔离管好了 换个试试

网友:
查查主板的电池放电场管...........................

网友:
具体查查电池的充放电  电路 肯定有惊喜的

网友:
这总好像不少都是电池放电管坏了。

网友:
放电管坏;电池、电源转换线路有问题,moss是不是好的

网友:
现在是电源不开机 PQ1 1,2,3脚电压出不来,ACAV_IN,这个电压是3.3V,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压,然后PQ1第4脚应该是高电压才会打通,现在这种情况,是哪里有问题呢,高手指导下!

网友(2012-11-13):
还有是不是EC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2013-06-29):
3,5V芯片保护了,换了就好

网友:
很明显的充电电路有问题,一般用的都是BQ系列的管理芯片,测测附近的元件有无断线

网友(2013-08-07):
我遇到一台。只要同时插上电池和电源。公共点电压就会跳变。只有9V左右。拔掉电池一切正常。单用电源或者单用电池都是正常的,充放芯片已经换过。MOS管也都换了。无从下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