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11hc液晶显示器不通电,LED!

楼主(2012-09-10):
经实测有300V直流,也就是说EMI电路OK!但是300V一路到高压,一路过两个335电阻到一个6脚IC,其中过第一个电阻时降为150V,再经一个电阻就变为O,到IC时为O!测试其两个电阻正常!而去线圈变压器的300V有进,但没有出!难道说两个地方都有问题!不解!如果说高压部分有问题如何改呢!第一次修LED的不知道????

网友:
先把电源电压修出来,有可能是电源IC和开关管坏了,你最好测下输出端有没有SHORT

网友:
5v和十几V没有短路的话,九只有电源前级部分有问题

网友:
6脚ic有问题就会这样,看看有没有短路了,ic

网友:
电源IC换过、开关管也换过,电源IC到开关管中间也没没有SHORT不知何故!

网友:
路过看看·手上一个DELL的显示器D1920f的 也是不通电 电压都没有出来就有个220V大电压别的都没出来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测下后级短路没有 没有在整前级

网友:
SHORT是什么意思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