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Q36的PNP三极管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2-09-10):
Q36的PNP三极管产生的DVDD15的1.5V电压给网卡芯片,3脚的是3.3V,怎么流到2和4脚变的1.5V怎么来的,有点蒙啊

网友:
ctrl1_3提供一使能信号,高电平,使Ve>Vb>Vc,Vbe>0.2锗或0.7硅,那么Q36处于放大状态,根据Vbe的大小得到Vc输出,如果Vdd是3.3V,而现在得到的Dvdd15是1.5V的话,那么Q36是不完全导通的,Q36与负载组成分压,不过这样得到的输出功率很小,

网友(点评):
VB就像水龙头,开的小,VE所以流过来的只有1.5V

网友(点评):
你说得很专业,很好。可惜我眼力不好,看不到,哈哈。

网友:
有点不明白

网友:
太小了看不到,  可能楼主把它当做数字三极管在看了,建议查查这个管子的datasheet一看便知。

网友:
B极电压就可以控制出来电压的大小

网友:
Q36应该工作在放大状态,此状态管子既不完全导通,也不完全关闭,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导通的程度由控制信号决定。

简单点,楼主可以把q36理解成一个可调电阻。电阻是要分压的,所以后面的电压就可以是1.5V了

恩恩,明白了

网友:
不明白,看着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