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MX维修和图纸

楼主(2012-09-10):
华硕P5GC-MX的板。内存CPU桥供电正常,PCI  A15脚有2.1V左右,B16时钟有4.35V呀,复位针也是4.35V,是不是正常的呀,不是正常的再应该怎么查下去呀,还有就是没有图纸呀。。。。时钟边上的330电阻是排阻怎么测它有没有1.6V或0.4V呀,,新手求帮忙呀

网友:
换个爱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