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

楼主(2012-09-10):
  如果电源板 没12.5V 输出
  一般情况下是那里出的问题多?
  学习中..  要点是那里?

网友:
我也是菜鸟 液晶显示器都没学过,只有视频 和书看了又看 看了又看。我觉得要是12V没出 那要是我的话就会按部就班 往回走一直走到IC 其实也可以测下IC的工作条件比如脉冲的驱动输出给MOS管 MOS一开一关使得变压器产生电磁感应获得12V 5 V 的电压 然后结果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获得一个平滑的直流电流程应该是这样的 我的Q 474610319 我现在正在找朋友 希望能在液晶的开关电源方面有些探讨。我是个菜鸟

网友:
主要检查电源厚膜集成块故障率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