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苹果一体机A1225图纸。板号:820-2301-a

楼主(2012-09-10):
求苹果一体机A1225图纸。板号:820-2301-a
及哟、急用啊,谢谢谢谢谢

网友:
楼主 怎么拆机的?说说呗,有图有真相最好。

网友:
拆机分享一下内部图片,我好想看看

网友:
把前面的玻璃拆下就好拆了,要两人最好。用普通挂钩(不是粘的,是那种吸得挂钩,一般的杂货店都有或超市),用四个一个角一个,吸好了后。同时用力直线提起就可以了。平放(屏幕朝上)很容易拆。那玻璃不是胶粘的,是带磁铁的。

网友:
跟普通机么多大的区别,别把它想的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