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今天接了台G460的机子,冷机到LOGO重启,拔内存也重启。

楼主(2012-09-10):
今天接了台G460的机子,冷机到LOGO重启,拔内存也重启。明天跑下电流试试,但只要热机跑3dmark2001 10次也没事。而且接口都试过来没事。
重启

网友:
这种问题,感觉像是芯片之类虚焊,看一下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是否虚焊

网友:
不虚焊 就断线 最后看电感 郎式一修

网友:
可以进PE吗?把硬盘拔了 进PE试试

网友:
明天拆出来裸板试试。

网友:
还没跑到内存就会重启?你查查掉电的时候EC到南桥之间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