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F560T自动开机,关机不断电修复

楼主(2012-09-10):
今天接的一块磐正主板,客户说自动开机,无法关机,一看是SUP7401的I/O,因为没有遇过这种I/O,手头也没货,打发客户走,晚上吃完饭动手查查,上电,自动开机,进系统正常使用,一般是I/O或绿线到I/O的某个元件损坏,使绿线被拉低,这种I/O没见过,也不知道那个脚是PSON脚,上网查,找了N个网站都找不到PDF,论坛里搜了下,也没有,跑线吧,不知道I/O那个脚那就从绿线往I/O跑,跑吖跑,就快到I/O了,过孔进到了PCI槽下面,擦,做没用功了,看样子应该是绿线直连I/O,直接点着绿线划I/O的脚,划了两遍都没响,晕了,难道还有三极管,看了下I/O的脚,脏,氧化得很严重,反正是I/O的问题的话拆下I/O肯定不会再自动开机,如果还有三极管拆了也自动开机,直接吹下I/O,清理焊盘,再划I/O脚响了,是83脚,上电,不自动开机了,问题来了,I/O坏,但是没I/O换,淘宝找了下也没这种I/O,测了几个主要的引脚,发现定义跟F71882都一样,马上料板拆了一块,换上,完美代换,键鼠正常,开关机正常,修复,幸好报了70块,这种I/O还是比较贵,磐正也太2了,好象用的蚂蚁的I/O印上自己的丝印一样,各位以后遇到这种I/O直接照71882定义来就OK

网友:
好象磐正的IO型号是EP1308 吧

网友:
这种IO很少吧,我都没听过

网友A:
没PDF一个个脚位对着发现定义跟F71882都一样?

网友B:
SUP7401是磐正工厂给的代号吧,一般都是贴纸啊, 刮掉不就看得见真正的型号了,这F71882 F71883都很贵,坑爹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PDF一个个脚位对着发现定义跟F71882都一样?

是几个主要的引脚

网友:
像这种插上电源自动开机,而且关机不断电的故障大多数都是IO的问题,楼主说的这个IO没有看到过,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LZ你把人家的IO都下了人家还怎么开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SUP7401是磐正工厂给的代号吧,一般都是贴纸啊, 刮掉不就看得见真正的型号了,这F71882 F71883都很贵,坑爹 ...

没有贴纸的,型号直接是SUPX  sup7401

网友:
这个IO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