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不开机,断电再通电就好了

楼主(2012-09-10):
平时一切正常,就是有时来一次。开关绝对ok。拔掉电源再通电立马ok,用着一点问题都不会出现,就是一星期基本来一次。我想卖给朋友的,自己用的话我就不来问了。。。请高手帮助。。。补充:电源风扇都没转,就是不开机

补充内容 (2012-10-27 15:19):
经测试ok了。我是把coms电池拿掉,还有光驱数据和电源线。

网友(点评):
4核的机器,你配个4350卖给朋友,表示比较汗,不给建议

网友:
得看你所谓的开不了机是开机不亮呢,还是根本就开不了机先重做系统,清COMS

网友(点评):
电源风扇都没转。你说的我都搞过。。还有哪里问题呢

网友:
电源指示灯不亮,。是不开机,电源风扇都没有转

网友:
换电源吧!供电上不去掉电

网友(点评):
其实电源才用半年,长城的。应该是主板上毛病

网友:
你不换又怎么能确定是电源的问题呢? 那你又怎么知道是主板的问题?就凭才使用半年?不是没可能的。电源里面电容坏掉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说,越是不经常出现的问题才

网友:
本人也有一台故障一样的服役机器,已经进行代换检测,确认是电源问题。自己用没必要去换而已~!@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必须先换电源试试

网友:
首先怀疑电源,

网友:
先换电源再说嘛  有时候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代换法在维修时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电源也有一个良品率的,没准 楼主中标了。

网友:
电源的可能很大  首先应先换电源确认下

网友:
换一个电源试试阿,

网友:
我也有类似故障的一块主板。

看来电源的问题比价大啊。

网友:
代换电源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