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集显 无CPU电压维修经验

楼主(2012-09-10):
540的本已经是二修本了(先前是在我们这修过的,这次来是没有过保)

先前症状是电流跑到0.4几 (自我感觉是有电压没有输出)  之前不是我修的是我们二老板 然后他什么都没有测就直接上邢台做了北桥好了

废话不多说 ,进入主题

这次反正症状是电流跑到0.20 有时0.40左右掉电(我还是那个感觉有电压没有出) 果然当我测到CPU电压后  此电压没有,此芯片是ADP3208
实测主供电正常,再测缺少第一脚EN使能信号,

这个信号是由PWR_GOOD_3信号,也就是有U4 , 7脚发出的一个高电平
经测U4 5脚没有电压 6脚1.9几伏 明显不对 ,5脚电压应该是2.多伏 ,一开始以为是相连的电阻坏了导致这个电压没有出来,但是实测电阻都是正常的,然后测+3vs 3伏有 +5vs 5伏正常 ,然后看到还有相关的SLP_S3#_3R,VGA_PG,V1.25S_PG,V1.5S_PG,V1.8_PG,VCCP_PG ,经测其他电路都正常输出 只有V1.5S_PG没有电压 经查电路图这个电路是由U12 3,4脚输出,实测此脚无电路,打阻值300多正常,接着就是测5脚和6脚,8脚电路都正常当测试到7脚PG 信号没有输出 第一反映就是  一,就是芯片本身坏了 ,二此脚有短路 经打阻值正常 ,那就想都不用想了 直接换芯片 换后电流 嗖嗖的一阵乱跑(有点夸张了)  电压只跑到0.9几到0.8几跳变不动  首先想到的就是内存不过  ,插拔了几百次内存,换了两根后涛声依旧 ,就想到先前的症状是做了北桥好的 是不是问题还是出在北桥上面 二话不说 直接压北桥 用有铅630 压了下依旧 加大力度用有铅T61压   上机电流一阵乱跑机子亮了 高兴的把机子给装完了 测的时候MD,卡LOGO  天呢 难道北桥坏了? 于是把机子测了 ,然后忙了一天 也一天没有抽烟了(烟瘾有点上头 ,也真好被这机子弄的有点蛋疼 ,于是乎就去 了人一生中最爽的那一刹那出来(WC)的地方小抽了一根)等烟抽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想起以前有个一样的机子卡LOGO 压了下南桥好了,于是抽完立马行动,说快了个叫做快了 用狠的T61压了下了完了不亮几了电流跑到0.9几立马到0.6几不上去了  心想着完了压死了  就把南桥取下值了边    值完上邢台 压完亮几 而且LOGO也过了 于是有装起来装完后试机 到进系统那步 (完了死机了)
我就想都不想 前面卡LOGO 值完南桥过LOGO了 现在死机  一定是南桥坏了 正好有此非版 拆了下来 装上  电流这个乱跑 机子亮了 (这次我不敢在先装起来 先测试下再说免得装上又不行了,还得测)测试后进系统 考了几十分钟一切OK 把机子装上  哈哈  收钱  。

这台机子真的把我搞的够呛 以为把CPU供电修出来了就能OK了 没想到北桥坏了 南桥也坏了 主要是太自信了 以为亮机了 就不会有什么事了 先装起来再测 没想到两次的自信后把我的信心给打压了下了 (拆了装 装了拆时间花费了不少)

技术不是很牛逼希望此经验能帮助你们

网友:
折腾的这么大,没的赚,同情

网友:
卡LOGO多数是南桥,怎么会是最后才想到?

网友:
卡LOGO多数是南桥啊,又学习了,真的不错

网友A:
2话不说,顶顶人气,学习学习,看到这种维修我就激动,就是自己不会

网友:
所以一修机的时候就要跟顾客讲清楚,你的机呢有这种毛病的话,也就是可能后来的元件也会损坏的也有,这就是有的先损坏,有的后损坏,元件他也是有好有坏的。

网友:
不是  之前修的是北桥 以为是北桥的事(因为集显的嘛)   后来想到上次也碰到过这个本卡LOGO做南桥就好了  不过这次做了不卡LOGO了 但是死机  又换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话不说,顶顶人气,学习学习,看到这种维修我就激动,就是自己不会

好好努力 总有天你会也很牛逼的

网友:
蛋疼的芯片级,蛋疼的笔记本维修

网友:
卡LOGO ,是南桥的事,经典判断,记住了

网友:
此机也走了弯路了,不过能修好就好了啊

网友:
楼主牛人啊!呵呵水平没得说!

网友:
技术还是很厉害的嘛

网友B:
正在学习中。。 小小白。  想问下,“用有铅630 压了下依旧 加大力度用有铅T61压”这句是什么意思, ?是加焊吗?  用加焊630 和T61加焊用的温度来加焊它?  我见我师父那机器貌似焊什么都一个温度的。。    还有卡logo会不会也可能是bi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学习中。。 小小白。  想问下,“用有铅630 压了下依旧 加大力度用有铅T61压”这句是什么意思, ?是加 ...

卡logo  修过的有 光驱  、 U口、CPU供电芯片  BIOS也有可能  南桥等   这些只能是你自己去检测的

网友(点评):
其他的都能想通,可就是和CPU供电有关,就想不通了……

网友C:
真应该淡定,这样修有点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应该淡定,这样修有点累

那请问怎么样修就不累了呢,难道是顾客拿过来不管什么问题都说直接换板子??

网友:
hp540 无CPU电压  修过VID 出错的  换CPU供电芯片 KO

网友:
兄弟,你这啥招都用上了。。。能收客户多少钱啊。

网友:
不错经验,一天机器出现三个故障,也算是够倒霉的。

网友:
楼主 很厉害  思路很清晰

网友D:
一台机器这样修要多长时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台机器这样修要多长时间呀

是的呀  没有办法   机子以前是我们这修过的   现在返修了没有过保  如果修不好的话  以前的钱也要退   再说了不是一个问题  没有那么好修的

网友E:
CPU供电,北桥,南桥同时那么问题真够折腾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北桥,南桥同时那么问题真够折腾的

还收不到钱   是返修的    但是之前不是这问题   然后我们老板说  就算了吧 给他修好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收不到钱   是返修的    但是之前不是这问题   然后我们老板说  就算了吧 给他修好得了

我们老板遇到返修的也老是这样说,过保3个月了,还免费修

网友(2012-10-11):
如果是我 ,我早就说PCB板断线了,修不了 ,换板子

网友:
经验重要啊

网友:
楼主真有耐性啊。学习啦

网友:
自己努力啊。什么时候能达到楼主的水平啊

网友:
学习啦同志们。

网友:
值得学习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