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一个雷击的航嘉BS-3000

楼主(2012-09-10):
        一个被雷击的航嘉BS-3000,经检测无待机5v电压.拆开发现副电源部分是一个DM311的IC.经测量300v正常。再测启动电阻及周边小二极管等元器件,未发现故障。遂更换DM311,故障接解决!回顾维修经过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主要是给坛友分享一点经验-----副电源为DM311的电源,被雷击或者无待机5v的话,DM311是重点怀疑对象!新手学习中,高手勿见笑!

网友:
我也有台用DM311做副电源的盒,也查出是它的问题,没件换等待。

网友:
我是个新手,可用请问LZ 怎么用万用表 测DM311好坏呢?那么多阵脚。。。小白求教

网友:
驱动IC一般就查IC供电是否正常,是否有驱动电压到G极,FB到光耦电路是否正常等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谢谢楼主了

网友:
这个不是副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