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14.1 独显宽屏无公共点电压

楼主(2012-09-11):
  真倒霉啊,这台t61原本是显卡问题的,内屏无显示外接花屏,换了显卡后粗心大意忘记撕掉后面的锡箔纸,就插电开机,晕了,竟然不上电啊,电流0.00,心在想,会不会因为忘记撕掉锡箔纸元件短路造成烧掉了??后来想想,不会啊,开电时电流没怎么变化啊,如果短路的话电流至少会大点的,查公共点没电压,保护了?翻开图纸跟跟看,发现Q34 G极为19V左右,不对啊,这个是P管,G极要低电平才能导通啊,测量-PWRSHUTDOWN 为0V,DCIN_DRV 也是0V,肯定不对。
顺藤摸瓜,这两个控制是…U61 提供的,就是所谓的TB东芝芯片,但是这个不是TB而是BD4176KVT,测试芯片59脚主供电正常,VCC3SW自举电压也产生了为3.3V,就是-PWRSHUTDOWN和DCIN_DRV没有输出,-SHUTDOWN为3.3V,晕了,是不是哪里短路造成?芯片从好板上拆了个焊上去还是一样,-PWRSHUTDOWN这路也没有短路,小弟不才,请大家们指教下啊,谢谢!

网友:
是显存短路了吧。

网友:
你好,显存短路会造成保护么?你这么一说我真的有点怀疑了,现在量显卡供电对地电阻值只有3欧,正常一般是5欧的。会不会真的显存问题?

网友:
不会啊,电路的问题就更不会了,我帮不了你了

网友A:
忘撕锡纸 我也有过,但每次运气都不错。IBM电路不是很熟,但显卡电感003是正常的。建议看下其他BGA有没有冒锡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撕锡纸 我也有过,但每次运气都不错。IBM电路不是很熟,但显卡电感003是正常的。建议看下其他BGA有没有冒 ...

北桥也没发现冒珠啊,太奇怪了,要怎么修啊,大家帮帮忙,谢谢啊。

网友B:
公共点对地阻值测没。实在没招儿了,调个小电流烧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对地阻值测没。实在没招儿了,调个小电流烧机试试。

公共点阻值很正常,拿好的板子对比一样。

网友:
这个还不简单? 就是没过保隔。 重点查-PWRSHUTDOWN这个信号。这个型号记得是分俩个型号的由一个共阳极二极管分开的。 把那俩个型号为什么不抬高找出来-PWRSHUTDOWN这个信号就自然抬高了。

网友:
网上找的点资料,希望能有用。

IBM T60笔记本保护隔离电路分析
1】当插上适配器时,20V经过保险F2后更名为:DOCK_PWR20_F,此电压分成三路
一路:供至保护隔离管Q34

二路:经二极管D39R227供至MAX8765的第1DCIN,作为工作电压,另经电阻R210R211分压后得到2.25V的电压至MAX8765的第10ACIN,作为交流适配器插入检测输入(此处ACIN脚门限电压为:2.048V),此时芯片的第11脚输出迟续的低电位信号EXTPWR#,作为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
三路:DCOK_PWR20_F经双二极管D10后产生电压VREGIN20
此电压加给TB6250657脚,作为TB62506的供电,TB62506由内部线性稳压电路从59脚输出VCC3SW待机电压,同时其内部震荡电路起振,产生待机时钟(测量点:10脚、11脚),58脚外接电容C610结合内部电路产生3.3V复位信号,使内部电路复位
2】其中MAX8765的第11EXTPWR#信号加至TB62506的第2脚,此时芯片TB62506 的第1脚输出低电位的DISCHARGE信号此处DISCHARGE即电池放电信号:
a:当使用适配器供电时,DISCHARGE为无效电位,即低电位;
b: 当使用电池供电时,DISCHARGE为有效电位,即高电位;
TB6250652脚输出PWRSHUTDOWN#信号,此时未动作,被上拉电阻上拉至VCC3SW,即PWRSHUTDOWN#信号电压值为3.3V
说明:
A: PWRSHUTDOWN#高电平时==Q79导通==Q51e极接地
B: TB62506的第2EXTPWR#低电平==DISCHARGE为低电平 ==Q78截止
C: DOCK_PWR20_F过电阻R369Q51内部两个100K电阻串联分压后,
得到5.97V电压==Q51导通
D: DOCK_PWR20_F经电阻R143R145Q51C-E极、Q79D-S极至地
EDOCK_PWR20_F经电阻R143R145分压后,Q34G极电压为6.66V==Q34导通。
DC-INCV20引起PWRSHUTDOWN#有动作的原因有:
(说明:PWRSHUTDOWN#是电源关闭意思,正常为高电平开启,由TB6250659脚发出来的VCC3SW上拉,即为高电平3.3V)
A:过温保护:TB62506温控电路通过其55脚外接13只热敏电阻串联至地,热敏电阻分别位于各项PWM电源电路的场管附近,用于检测温度,当系统未检测到过温时,55脚的电压值为0V,此时PWRSHUTDOWN未动作,一旦检测到有过温存在,55脚电压值上升,当电压值大于0.5V时,PWRSHUTDOWN#信号被芯片内部下拉至地,保护隔离电路动作,引起掉电。
B:欠压保护:当上电后,TB62506负责各路电压的切换,【比如:VCC3M切换成VCC3B】且各电压开启后,均反馈至TB62506,若芯片检测到某路电压有缺少,此时会拉低PWRSHUTDOWN#,保护隔离电路动作,引起掉电。
C:短路保护引起。
DISCHARGE异常检测:
1:检测TB62506的待机工作条件
A:57VREGIN20
B:54BAT_VOLT
C:59VCC3SW
2:TB62506中的EXTPWR#也是低电位
3MAX8765
A : DCIN工作电压
B:ACIN脚必须大于2.048V

网友B:
【3】CV20经Q36的D-S之间的二极管供至VINT20,此时由于Q36沟道未完全打开,供电电流不大

VINT20供至TB62506的自举升压电路(36、37脚),VINT20经二极管D57与36脚的3V第一次叠加得到23V,之后再经过二极管D66与37脚的5V第二叠加得到28V,当37脚升为28V后,经二极管D64整流、经C336电容滤波加到38脚,经芯片内部处理加到42脚DCIN_DRV, 42脚DCIN_DRV有了28V电压后,加到Q36,Q36的G极有了28V后,此电压足以导通Q36

至此:适配器DC-IN电压经保护隔离电路后可以正常工作

TB62506的工作条件:

1:  59脚VCC3SW

2:时钟(10脚、11脚)

3:  58脚复位

4:  3V、5V M路电压过来

5:51脚MPWRGD要起来

6:  36、37、38脚升压要起来,特别注意引脚外接的升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3】CV20经Q36的D-S之间的二极管供至VINT20,此时由于Q36沟道未完全打开,供电电流不大

这个不是TB芯片的哦,是BD4176KVT引脚定义好像不对啊。谢谢你

网友:
越过保隔直接加电看看,能不能烧出问题

网友:
对,是可以烧下的

网友:
仔细检查下 实在检查不出烧机试试

网友:
我现在发现58脚温控电路有问题,1.1V左右,对比另外的好板不对,好的板子这58脚电压0.04V左右的,然后我用万用表测这个脚的阻值几乎无穷大,好的板子是6K左右。估计是RT1-RT4之间断线路了或者有个热敏电阻开路了,找啊找,只找到RT1和RT4,RT2、3不知道在何方?点位图不是这板子的,但是类似,找不对地方。继续找找看看。。。。。。

网友:
果然不出所料,RT2热敏电阻掉了,晕啊,都不知道怎么会掉的,离显卡不是很近,现在拆个热敏电阻装上开机,果然正常上电了,害我把显卡又拆下来了,现在又要搞显卡了,大伙等我消息哈

网友C:
这个问题根本不要分析那么多的电路,很明显由于楼主操作失误所倒置的故障!锡箔纸不去掉,会引起短路保护!而幸运的是楼主不是因为锡箔纸没去掉造成的后果,而是由于楼主的不小心,引起掉件!造成过温保护,进南保护隔离起保护,IBM的本本就这一点比较好!不好易烧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根本不要分析那么多的电路,很明显由于楼主操作失误所倒置的故障!锡箔纸不去掉,会引起短路保护! ...

大侠所说甚是,这个是教训,呵呵。以后请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3】CV20经Q36的D-S之间的二极管供至VINT20,此时由于Q36沟道未完全打开,供电电流不大

已经修好了,感谢您!掉了一个热敏电阻造成的。

网友:
显存爆珠,短路会导致不触发的,你量下显存下面的电容,看正常不

网友D:
显卡也做上去了,显示正常了,就等装机拷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显卡也做上去了,显示正常了,就等装机拷机了。

你是怎么搞好的啊,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撕锡纸 我也有过,但每次运气都不错。IBM电路不是很熟,但显卡电感003是正常的。建议看下其他BGA有没有冒 ...

他这个机器不会短路的,因为没大电流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是怎么搞好的啊,说下

我这也是第一次换T61显卡成功的,以前都是加焊修复的,上一次修的t61换显卡没有成功,这次拆的时候控制得好,没有掉点,非常完美哈,这机器原本是加焊修过一次的,不到一个月又返修了,干脆换改良版显卡(所谓的2011改良测试版,真假我也不知道)就看以后还会不会返修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也是第一次换T61显卡成功的,以前都是加焊修复的,上一次修的t61换显卡没有成功,这次拆的时候控制得 ...

呵呵,为你加油了,以后记得多给大家分享啊

网友:
可以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