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一下DG2N60和UTC2N60L的区别

楼主(2012-09-11):
他们之前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出现在不同类型电源的相同位置上,它们可以互相代换吗?我在两块不同的电源基础电路散热板的相同位置上找到他们的。

网友:
都是用在辅助电源上的国产MOS管,可以代换。

网友:
生产厂商不同而已,参数是一样的。

网友:
这是两个品牌的同种类型的产品。
DG:威世,Vishay Intertechnology
UTC:友顺,Unisonic Technologies

网友:
楼上的大侠们再帮帮我,昨天测这两个管子出现了两种情况,不知道哪个是坏的,或者说哪个都没坏。
红笔接S,黑笔接D,两个都是测到580左右。这个是相同的。红笔接地为1也是相同,等再接红笔接回S时,一个是0,这个可以说正常,但另一个却有54的读数,请问是这个出问题了吗。就是这个管所在的电源的功率小带不动电脑了。还是说这个读数也是正常的

网友:
记得论坛上有一个元件代换资料,N前是电流,N后是电压,一般是这样

网友:
2个都是好的。

网友:
谢谢。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