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笔记本电脑上电30秒自动掉电

楼主(2012-09-11):
收到一台HP DV6的电脑,裸板上电30秒左右自动掉电,由于本人是新手,查不出问题在那里,请大家指点一下,要从那里入手。

网友:
电流多少?

网友:
看看是过流保护,还是哪组电压没出来。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会不会是温度  或cpu滤波电容的问题啊

网友:
你这个问题没有说清楚。到底电流到了多少就停了。电流表跑了几下。是过流短路。还是二级电压没出来。看看是哪级电压没出来。。在不通电时打一下个个供电线圈的阻值。是不是在正常范围。还有。CPU .南北桥有没有空焊。等

网友:
机器亮了没有 啊

网友:
送去专业的维修店修吧,

网友:
查过供电18V正常,12V的没有找到,5V,3V的正常,
电流为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