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寸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2-09-11):
昨天一客户的电脑开机,无法正常显示!经测试主机能正常开关机,换台显示器后能正常显示。
于是问题就出来显示器上了,但是这个显示器能点亮,并且提示:无信号输入,各种按键均为正常!原以为是VGA线有问题,后经换线后,故障依旧!崩溃。。。。。拆开显示器,量输出电压,均为正常!加焊VGA母头,测试,故障依旧。。。

各位,能给小弟点的思路吗?接下来该查哪?

网友:
找个沙发坐下来,这是典型的数据坏了,重写数据也可以,或者直接换个驱动板,这是三星液晶的一个通病了

网友:
数字和模拟 的转换。按下AUTO键看可行不?曾经碰到过两例这类问题。还有三星的按键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确是三星显示器的MCU 问题。在网上下载三星显示器MCU 就好了 OK

网友:
是啊,像这种故障先刷程序很重要。

网友:
数据的问题,针对屏的型号在论坛里面搜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涮一下试试再说。

网友:
型号应该是911N,楼主不是修电脑的,刷MCU程序就好了`!但是前提是你有工具和配套程序码??你知道驱动版的版本吗?乱唰没有用的~!

网友:
我真不知道怎么刷程序。。看样子还要好好学习学习了!

网友:
新手上任,值得学习

网友:
修过两台S24A350H 刷BIOS,三星通痛

网友A:
你说的开关是触摸的,调试是按键的那一种型号。

网友:
他说的这种可能是程序出现错误的。

网友:
上网上刷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开关是触摸的,调试是按键的那一种型号。

是触模的。怎么刷程序?

网友:
把型号添全,上讯维网搜索。以前我刷过的。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朋友过来,把一个三极管焊下来,就可以显示了。真晕死!

网友:
朋友说这个三极管,可以有问题。先拿掉试试看,有没有信号,结果一试,果然可行。!!

网友:
没有编程器怎么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