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定义求助

楼主(2012-09-11):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显示器电源板坏了,想改个电源板,但是原装电源板上有2个接口定义没见过,接口定义是:5V  5V  GND  GND  BR  SW  12V  12V    就是BR跟SW的定义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求助大家帮帮忙了,在线等

网友:
sw开关了,br亮度了

没反应过来呵呵,只知道SW是开关 忘了没亮度调节了呵呵

网友: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同意2楼,顶一下

网友:
一共这几个接口,想想就能猜出来了,必须的几个定义,支持二楼的

网友:
这样接好一插上电源,灯管常量,驱动板是原装的,按钮板也是原装的,可是按钮板没有指示灯亮,也没有3.3V的电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程序的问题,程序坏了,指示灯也是不亮的。要重刷程序。

网友:
说出来还要被大家笑话的,我编程器有3个,但是都还没用过,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刷啊

网友:
你亮度调节和开关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
BR  跟SW我对换过也是一样,就是驱动板上找不到3.3V的电压

网友:
只懂SW是开关` BR` 不懂`

网友:
"BR"(brght)是亮度吧

网友:
SW 开关  BR 亮度调节

网友:
那我接对了啊,那为什么驱动板上找不到3.3V电压呢,坏之前指示灯还一跳一跳的,就是电压跳变,我换管理芯片的时候不小心把板子搞的脱皮了,现在没办法只能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