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

楼主(2012-09-11):
大家说说笔记本不过内存的维修方法,我这边有一 块板子,能触发,但是不过内在,测北桥和CPU之间的数据线阻值正常,也用带灯测试仪测过灯是全亮的,加焊过北桥无效,直接换一新的上去也是一样,内存插槽也用带灯测试仪没过是好的,BIOS也刷过,板没有进过水,也没有掉件。现在没有头绪了,请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供电基准总线时钟这些都有吗,以前修台式机的时候南桥虚也会内存不过,要不再换个南桥,嘿嘿嘿……

网友:
|北桥的外设有问题也会导致内存不过,你的是什么板子I

网友:
南桥也会引起不过内存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没有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存槽子虚了。。补焊下

网友:
貌似内存插槽,用什么测试的。貌似 我都么有用过。。。。。

网友:
大侠们我手上也有台R60I不过内存,报警1-3-3-1,北桥,槽,BIOS,VDD,SPD,VREF搞了都一样

网友:
遇到这问题我也好郁闷啊,,望高手来指导下,

网友:
供电、时钟、基准、SPD都有了,那应该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大哥,你是3代内存还是2代内存啊? 3代内存还差个复位,如果是没3代内存复位的话,我也不知道咋修,反正碰到几台都没修好!

网友:
北桥不行就南桥,要不就看一下插槽,是不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