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几次灯管

楼主(2012-09-11):
首先求真务实的前辈们致敬,在此看了许多换灯管的经验,总结为大胆、细心。50元收了个旧显示器,管焊的挺好,就是在安装时压碎了屏的一角。就算练手了,不过那屏也确实难放进去,如果在塑料框内侧涂上一点点油膜,或许就容易安放进去。后来换了几个均成功,都没有出现漏光、手印等现象。现在都LED了,过几年这活也会少了。不过我没有一个像大家所说的能抽了来换管的。

网友:
你说的是显示器换灯管还是笔记本屏换灯管,如果是笔记本屏换灯管,可以把灯管抽出来,这大家早就知道了,如果是显示器换灯管,能抽出来的屏很少,大部分都要全部拆开才行。

我是没遇到过,抽不来的。笔记本/显示器都可以。

网友:
谢谢你的关心。

网友:
笔记本一般都从两边剪开,抽出来,台式机就只能全拆

网友:
怎么看不到内容啊

网友:
我只会换笔记本的 液晶没换过

网友:
焊工不好的可以取消高压套 用热缩管封好就行

网友:
嗯,都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