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跪求,,DDR3内存供电,时钟测试点,谢谢

楼主(2012-09-11):
(无正文)

网友:
看一下图纸PDF 不就全晓的了吗?

网友:
图上都有的,自己多看看,不行就买假负载

网友:
用个内存打值卡,很快就出来了

网友:
台式机三代内存的时钟有两对,分别在63脚\64脚\和184脚\185脚,168脚是RESET#,118脚和238脚是SM总线的时钟和数据(直连南桥),

网友:
买个假负载去

网友:
工具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