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记录

楼主(2012-09-11):
一条金士顿DDR2 1G 800的窄条,某天突然开机黑屏,于是常用方法试了一遍:清理灰尘—擦拭金手指—重新插拔—BIOS放电,无果。换了一条,开机正常。初步断定是内存条的问题。当时也没想修它,就是想着将来还能拆件用,就放起来了。
今天闲着没事收拾抽屉,又看见它了,反正也是闲着,研究一下吧。
难道是颗粒或者SPD芯片坏了?正常开机后,小心的把坏条查到内存槽上,CPU-Z能够检测到,鲁大师也能检测到。把另一条同规格内存的SPD尝试写入坏条的SPD,写入成功。芯片大概是没问题。重启,却依旧黑屏。拔掉坏条,正常启动。
把坏条拆下来,仔细观察正反面,发现在缺口附近有几个电容或电阻的贴片焊盘是空的,拿出正常的那条同规格的内存条对照,悲催,坏的是07年生产的,好的是08年生产的,PCB板的布局和用料小有差别,无法确定空焊盘原来是不是焊有器件。
在网上下载了一份DDR2内存条的引脚图,用万用表测量了空焊盘对应的金手指,发现分别对应188190192198脚,其中188脚是A0的地址线、190脚是BA1地址线、192脚是RAS#信号线、198VSS地线。通过查找功能相似的引脚可以确定,与188190192相连的应该都是7.5欧的贴片电阻,与198相连的应该是个滤波电容吧。手头没有合适的电阻电容,也没处去拆,拆到了也不好焊,于是凑活了一下:把该焊电阻的地方直接用焊锡短路,该焊电容的地方空就着吧,滤波电容少一个影响也不大。(汗~~~~~焊锡短路的时候把附近的一个电容碰掉了,还好,又焊回去了,金手指也被焊锡染了好几个)
把修过的内存插上,开机,还是黑屏,无语。
再次拆下来,看了看那几个染锡的金手指,嗯,看不出明显的问题,但是很是可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果然,191的电源和192的信号线短路了。刷上助焊剂,重新焊了一遍,用酒精棉擦干净,再测,正常了。
再次插上,开机,盯着键盘灯,闪了好几次,终于出现开机画面了,进系统测试,没问题。

网友:
精神可嘉,,,如果是颗粒问题,你还修吗?

网友:
呵呵 维修讲的就是耐心啊 精神可嘉

网友:
老鸟啊你。。

网友:
呵呵,碰到的话肯定会研究一下,能不能修好,就不一定了
只是偶尔兴趣来了才会研究一下,也是浅尝辄止
惭愧~~~~~~~~

网友A:
我们店里内存坏了 都直接换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店里内存坏了 都直接换新的

维修的过程是一种兴趣,维修好了是一种乐趣

网友C:
把另一条同规格内存的SPD尝试写入坏条的SPD,写入成功。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8996-1-1.html
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个操作法,细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个操作法,细说啊。。。。。。

呵呵,这个简单的很,我用的是spdtool,写SPD的文档网上有的是,自己搜一下吧

网友D:
“难道是颗粒或者SPD芯片坏了?正常开机后,小心的把坏条查到内存槽上,”LZ神人“通电插内存”

网友(点评):
通电插内存确实不可取,如果要刷SPD,可以这样插,但有讲究的~绝大多数时候,通电插内存会引发蓝屏,但手法合适不会烧东西。

网友E:
掉件儿了是不?电阻短接后内存颗粒会折寿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颗粒或者SPD芯片坏了?正常开机后,小心的把坏条查到内存槽上,”LZ神人“通电插内存”

通电插内存,对于专业维修的人来说是件小事,只要小心谨慎就行了,没有什么神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件儿了是不?电阻短接后内存颗粒会折寿的吧?

电阻短接肯定是对芯片的输入电压和电流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电压波动的时候,有烧毁的危险,不过为了一条内存再去找电容电阻,觉得不值的费劲,所以凑合用吧,坏了也无所谓

网友(点评):
找几个电容电阻不费事儿吧。呵呵,1G的呢。我手头最大的512,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维修的过程是一种兴趣,维修好了是一种乐趣

说的很好,支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通电插内存,对于专业维修的人来说是件小事,只要小心谨慎就行了,没有什么神秘的

通电插内存应该注意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通电插内存应该注意什么呢?

只要对准了缺口,别插反了,别插错位,平推进去就行了
其实最怕的就是金手指跟插槽的引脚错位,造成烧毁条子或插槽

网友G:
把电源线和信号线短路了也没有烧内存颗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对准了缺口,别插反了,别插错位,平推进去就行了
其实最怕的就是金手指跟插槽的引脚错位,造成烧毁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电源线和信号线短路了也没有烧内存颗粒吗??

行选信号,常态应该是高电平,所以跟VDD短路没有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的过程是一种兴趣,维修好了是一种乐趣

就是这样,深有同感

网友H:
金手指之间的短路应该比较容易看出来。

网友:
怎么会掉件呢???

网友:
因为曾经拆下来在抽屉里扔了一段时间,可能是放别的东西给碰的
所以也提醒大家以后放内存的时候还是保护一下,仔细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金手指之间的短路应该比较容易看出来。

焊锡拉丝短路的情况下,如果丝很细的话,不容易看出来

网友I:
楼主在哪个网上下的资料哦?

网友:
貌似没有看懂  精神可加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在哪个网上下的资料哦?

百度文库里就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的过程是一种兴趣,维修好了是一种乐趣

是的, 维修的过程是一种兴趣,维修好了是一种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的很好,支持

讲得好,维修人员就要有这种精神啊。

网友:
楼主很专业,理论知识也很丰富啊,佩服

网友(2012-10-16):
大神!小弟膜拜!
请问下内存颗粒坏了怎么修呢?

网友:
好久没有修内存了,又回想当年了。

网友:
我应该好好像楼主学习。潜心学习,努力钻研

网友:
高人内存重植都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