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RL有时加电有时不加电

楼主(2012-09-11):
华硕F5RL有时加电有时不加电,如果加电用这没事,但如果长时间不用的话在插上电源就有可能不加电了,插上电源多等一会在按开关就可以加电,不加电时没有5V3V

网友:
这个检测一下,应该 是有虚焊。

网友:
看一下系统供电电路的工作条件,怀疑是系统供电芯片条件没有满足,或者是新片本身性能不良。

网友:
查一下,5v,3v系统供电单元电路的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看一下主板的供电时序,看5v,3v的电压是待机就有,还是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ps51020也换了。5V 3V是待机电压,

网友:
换了神马情况楼主

网友:
ps51020换了后还是原来的样子,插电源不触发多等会把电源拨下来在插上就可以触发开机了

网友:
小问题引起的,估计是虚焊,但要查出来就有点困难了啊

网友:
这个笔记本如果放一晚到早上开的话插上电源,电源灯和电池灯都不亮按开关也没反应,要插这电源等一会拨下电源在插上按开按电源灯和电池灯才亮,有时一按开关灯亮一下就灭了,有时可以开开

网友:
可能受潮了, 放BGA上轰上几十分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