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 怪问题 大家看下

楼主(2012-09-11):
联想品牌机 老机子 主板插通电 +5V就有输出了 这时开机点不亮,关了再开就可以点亮。 关机之后+5V一样有输出。我还以为是电源问题 结果换了一个新电源一样。绿线也没有被拉底,这个5V怎么出来的呢 ?我怀疑是绿线上的5V串上来了,就把绿线剪断。还是一样 。。。百思不得其解 ~~想不通啊
点不亮

网友:
ATX电源,通电紫线就有+5vsb电压输出给主板待机电路供电,绿线ps-on也有开机电压.如果开机后主板和电源风扇都转了,绿线的电压不可能为+5v了,因为那样电源就保护了不输出电压了.

网友:
你说的不明白,所以不知道从哪里去判断。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诊断卡上的5V灯了吧!那个5V是ATX电源的红5V,这个电压是开机之后才会有的,如果插上电源就有的话应该主板上的故障了,还有就是ATX上的紫线5V是待机5V,这个电压插上电源就有是正常的。关键的是要知道你说的5V是待机5V还是红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