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压偏低东芝 TE1 965GM,

楼主(2012-09-11):
主板拿过来进水,  每个角落都看了, 都清理干净了,现在是3,5V待机电压正常, 不触发,开关电压偏低,只有1V,EC待机供电都有,LID#有3.3V.,开关脚对地600多,,与EC无断线,把EC触发脚95PIN挑起,EC开关脚95PIN还是没有电压出来,这个开关电压图纸上无上拉电压,觉得是EC自身发出,EC已换,bios刷过,晶振已换  求助!!!

网友:
大家讨论一下了

网友A:
查下ACIN !和EC的复位 EC跟BIOS 接有没有断线!

3Q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ACIN !和EC的复位 EC跟BIOS 接有没有断线!

...此机已修复, BIOS 1脚与EC断线,  飞线,  开关电压正常,  正常进系统, 拷机两天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