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ES2L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2-09-11):
今接到一片GA-G41M-ES2L的主板,复位灯一会闪一下,测内存供电 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时钟都 正常 ,打开电路图VRMPG ATXOK都正常的3.3V 就是PCI复位与PLT复位一会高电平,一会低电平,且无CPUPG ,是不是南桥坏了,GB的南桥

网友:
8718的IO我换过

网友:
听客户说以前是内存报警,他拿 下来吹了吹灰就这样了

网友:
哦,你先看CPUPG有无正常发出来,看是不是被拉低了,南桥发出复位,必须系统供电及CpuPG正常,南桥的供电始终均无问题,看看始终正常吗,仅限I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