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接中控开机电路直接过220v电压 烧了 怎么修复?

楼主(2012-09-11):
联想主板接中控 接错了
开机电路直接过220v电压 烧了 怎么修复?
就是短接开机位置直接通了220v  一个贴片双二极管在开机引脚下直接爆了。。现在换上了 通电cpu风扇一直转 不开机。

网友:
IO也挂了,南桥估计,,,,,仔细看看,你要说详细点

网友:
换版,修好了以后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