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业达信号问题!

楼主(2012-09-11):
我的疑问就是Q42无法导通,怎么能得到高电的 GATE_3S  GATE_5S???

我的理解是:SLP_S3#_3R触发后为高,导通Q43, Q42为N沟道MOS,1脚为低,无法导通, 无法分压的!

网友A:
不要太过纠结,有时候电路会让人发疯

网友:
飞线试下,现在都是神机

网友B:
SLP S3#-3R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P S3#-3R为低电平

触发后 要为高!

网友:
确定SLP S3# 和SLP S3#-3R是同一个信号吗?

网友C:
我的个人理解是Q42不导通也不影响GATE_3S  GATE_5S的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个人理解是Q42不导通也不影响GATE_3S  GATE_5S的产生

我懂了!!! 刚才没认真看。    我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太过纠结,有时候电路会让人发疯

我懂了!!! 我理解了。  哈哈哈。 那个时候没认真看!

网友D:
出发后SLP_S3#_3R#为低,Q42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发后SLP_S3#_3R#为低,Q42导通

看来你也理解错了!!! 哈哈哈! SLP_S3#_3R# 低有效。 表示进入睡眠。   触发后,肯定要抬起SLP。    我知道怎么理解了。  我实测后   看来你这个铜牌维客 水分大大的。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发后SLP_S3#_3R#为低,Q42导通

Q42是截至的!

网友:
学习了 没看懂 信号问题不好修哟

网友:
这个电路主要让Q44 导通 让Q42截止 这样 GATE_3S  GATE-5s才是高电位 要 12V
左右

网友E:
还有你说的分压  那里有分压 那几个电阻都是0欧只会起到拉低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你说的分压  那里有分压 那几个电阻都是0欧只会起到拉低的作用

R423电阻为1K 啊 拉不低的啊。1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你说的分压  那里有分压 那几个电阻都是0欧只会起到拉低的作用

我明白了。 谢谢你了哦!!!1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有你说的分压  那里有分压 那几个电阻都是0欧只会起到拉低的作用

我明白为什么为12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明白为什么为12V了。。。

我说的是12v 或者 更高  你看看就知道 那电呀和公共点 和适配器的 供电电压一样高啊

网友:
嗯嗯。我知道!!!了。谢谢你了哦。

网友G:
楼主分析电路的能力不强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分析电路的能力不强大啊...

哈哈哈!!! 英业达的。 比较差!!!   一时没认真注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