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不开机维修(0.65掉电)

楼主(2012-09-11):
机器型号:dell m1210
故障:开机到0.65掉电
维修过程:拆机仔细观察有无进水腐蚀、明显的烧毁痕迹,发现读卡器附近有进水腐蚀的痕迹,随手拿起洗板水刷子,刷了几下进水的地方,上可调电源,电流跑上去了,接屏显示正常。加焊进水处腐蚀的器件后再接屏试机和刚来一样,接着查供电都有瞬间输出,考虑到刚才显示就加焊了下几个小器件,还是从这里下手吧!!打开图纸测量bios边上腐蚀的器件发现有2个组织不对,正好连接的是bios。更换后加电试机。接屏显示正常。测试一天,无问题。此机器修复。(具体器件见图片)

网友A:
还是进水机器好修鞋

网友:
不错 我来坐个沙发 ——

网友:
还没怎么修进水机,想问下楼主进水机反修率高不

网友B:
这就是 送钱的

网友:
要看进水的面积大不大,一般只是腐蚀了元器件,更换基本没什么返修。最怕主板有腐蚀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进水机器好修鞋

这是碰到进水少,进水多腐蚀厉害就没那么幸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 送钱的

报价200,应该不是横黑吧!!!!!!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报价200,应该不是横黑吧!!!!!!1

低了,最少的300,咱们维修凭良心说话,不是叫黑,是技术

网友:
还是你们好,可以报300.我这里修主板都150.不管什么问题,

网友:
运气不错啊,遇到过没法修的,那叫蛋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价200,应该不是横黑吧!!!!!!1

我昨天遇到一台说进水的,键盘一拆就好了,也报价200

网友:
当我看到组织不对的时候, 说实话楼主,我反应了好半天

网友:
进得不严重好修

网友:
我来站个沙发~~~~~~~~~~~~

网友:
看问题区别对待了啊!!

网友:
进水板有些烤烤板就好了,有些严重的修复起来很波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了,最少的300,咱们维修凭良心说话,不是叫黑,是技术

支持你的说法,但是有些维修,为了跟同行自己争饭碗,使劲的压价,压的都活不下去了。呼吁各位同行三思而后行。

网友:
进水的机器,看着当时是收到的挺多的,但是后期的稳定性的确让人郁闷,好多机器都会返修。

网友:
这是碰到进水少,进水多腐蚀厉害就没那么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