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宇光版主。

楼主(2012-09-11):
机型:华北工控  SHB-890
故障现象:自动上电,不显示,台式机诊断卡跑00。
处理方法:1.自动上电,我清了哈CMOS,就解决了。
                  2。上电后,我把内存取了也不报警,判断主板没跑码,由于在机箱里面不好测电压,我测CPU供电1.08V,IDE 1脚复位有5V,时钟芯片附近的33欧电阻上测到有0.4V的电压,我在底下的大主板PCI插槽的B16没有测到时钟3.3V,A15没有复位。
             由于从来没接触过工控这方面,只能按照修台式机的方法来修。请教了很多人也无果,只能在此发帖了。希望版主能帮帮忙。

网友:
唉,爱莫能助呀,现在一般主板我都不敢碰,技术不行。
我只研究要上合理价位的工业板卡(目前主要偏重与半导体厂测试机相关的设备),抱歉。

网友(点评):
请宇光配合研究下是否能设计测量变频器的测试机相关设备。

网友:
x338822,兄弟别难为我了,变频器的测试设备说不难也不难,说难也难。
不难呢,是一般有动力电、电机,变频器的基本功能就能测试了;说难呢,我们没法在自己的维修间里模拟出电机带载,尤其是大功率情况下的工作状态。
我现在所在的新公司是半导体技术公司,业务主要针对半导体厂的测试机维修。本来我应聘时不要求我修测试机的,但目前公司已有技术人员熟悉的泰瑞达测试机业务很少,倒是其它牌子的时常有之,只有我这种万用型维修员才适合。
另外,我所说的测试机就是测量半导体元器件的,比如二极管(昨天我还去昆山某厂现场研究一台英飞凌产的二极管测试机)、三极管、运放、存储器、MCU。我觉得我们维修人员非常缺乏这方面器件的测试手段,修测试机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更愿意搞一些元件测试方面的测试小仪器,并且已经在实践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