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G227 驱动板tsumu58wj-lf 求数据

楼主(2012-09-11):
长城 G227 驱动板tsumu58wj-lf 求 (FM24C02) (FM24C16) (25L1005wc)
长城

网友:
都是直接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
有数据的话刷一下就得了何必换驱动板呢

网友(2020-10-27):
我要找一个24寸屏幕 DVI接口旁边的额24C02的数据 哪位大咖有 给分享一下吧 万分感谢 我这是DVI接口无显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