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GMC5主板通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2-09-11):
现在手里有好几块MSI 945GCM5的主板,主板表现的故障为插上电源的交流电源主板就自动开机了,但是全板无复位,在这种通电就开机无复位的情况下,只要再点一次开关的排针,主板又正常跑马点亮,而且用的来没有任何故障,但是在系统里面关闭计算机。等到显示器屏幕黑了以后,主板和电源的风扇还一直转起不会停,这个时候主板上面诊断卡显示FF,长按开关15秒也管不了电源,但是在这个时候再一次点主板的开关排针又会正常的跑马(D3-D5-2R-78)亮机。啰嗦了这么多就是怕兄弟们看不明白。
总结一点就是:主板通电就开机,但是不亮机。再点开关排针正常启动,进了系统正常关机,显示器信号关闭的主板和电源风扇还是常转。

请知道的兄弟们帮我分析下这个故障情况。

网友(点评):
量复位排针电压。查IO

网友:
难道是io或者bios有问题啊!

网友:
逐步换电源、IO、bios

网友:
检查一下IO到电源绿线中间的电路,换IO

网友:
先清一下CMOS,然后再跑开机线路,如果都没有问题,就可以考虑更换I/O了。

网友:
还有就是微型专用芯片。

网友:
感觉BIOS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V星开机一般都经过专用芯片,ms-x的,从绿线跑吧,好象专用芯片爱坏

网友:
给个电路图看下吧!!

网友:
我也碰到通电就开机的情况,大多是IO的问题。

网友:
IO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IO坏几率大,还有量下关机了还有几个电压没关掉,查这些供电的PG和EN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故障

网友:
IO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对于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刷bios换io,修不好在往下就没辙了,看来要多来论坛坐坐,期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