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 求租

楼主(2012-09-11):
我有一台测试灯管全部正常 电压正常 大电容鼓包已经更换 第六脚已经对地去保护 刚开始用不会黑了 但是用一会上排灯管发烫 又开始黑了 求解 求... 我想在会不会是MCU的问题
更换
问题

网友:
此款机器 一般都是 高压或灯管的问题

网友:
有根灯管的接线掉了

网友:
黑屏电压是多少

网友:
灯管开焊 你测得时候接触上了就查不出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