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无CPU供电

楼主(2012-09-11):
接到一台DELL 1440本本,插电触发,电流跑到0.2几,应该是供电没有出来,拆机触发测量无CPU供电。看芯片是ISL6266A的,测工作条件,发现22脚跟31脚5.5V的电压才2.8V。打开图纸找到+5V—RUN转换电路,U3001的场管,测D极5.5正常,S极才2.8V,G极达到了16V。把U3001换了,电压正常,触发后显示LOGO。

网友:
说得好简单

网友:
就是这么简单,哈哈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简单的小问题

网友:
问题不大..目标明确..

网友:
单刀直入啊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