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金海洋)15寸CRT故障,无供电

楼主(2012-09-11):
开机各路电压均无输出,使用的是DP104C模块,测得3脚电压12V左右,且表针小幅搬动,断开后级电源电路正常工作了,然后再一组一组接回测试,当接到13V时故障出现了,现在就是断开13V后整机电源供电正常,接上就无供电,但是测13V供电后级并无短路,与之相连的相关元件也没有发现哪个坏,因为不是很懂修显示器,对CRT显示器电路也不是很了解,请问像现在这种情况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15寸CRT现在还修哇!!

网友:
正常在用的不修难道扔了,至少要知道是什么问题嘛,大修就不修了,如果只是小问题的话当然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
查查高压板是否有断路了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会不会是场供电故障

网友:
跟换13V二极管和滤波电容。

网友:
笨人也觉得滤波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