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修显卡修得掉电了,谁有此惨例的支个招

楼主(2012-09-11):
机型:Dell 1420(独显)
板号:ELSA PM MAIN BOARD
P/N:08G20EA33011DF
REV:A00
故障:花屏,加焊显卡后,开机瞬间掉电。显卡型号:G86-630-A2
          换显卡后,还是一样。
检测结果:有时表现为无待机3/5V,有时CPU电压都出来了。还是掉电。

补充内容 (2012-9-13 12:12):
此板为82801HBM+965的芯片组,上CPU假负载可出Vcore,通电瞬间可测得CPU_PG=1.05V,CPU_RST出不来。

补充内容 (2012-9-15 10:39):
U9的ICH_PWROK已经发出,撬起第11脚可测得有3.3V输出。是被拉低了,只要用万用表点在ICH_PWROK上,就会掉电,加不起电压。而ICH_PWROK是由U9的第11脚发出,至南桥的,另一路是开启Q34产生ICH_PWROK#至温控电路。

网友:
看看各路供电,看是不是先是焊短路烧了什么

网友A:
拆掉显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显卡看看

换第一个显卡之前就有试过,不装显卡一样掉电,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應該是主板某個電路有問題!! 一開始北橋或南橋沒過!!
顯卡是後面才會去讀取!! 或許可能是在一開始測試的時候運氣比較好!!  沒掉電!!

网友A:
这机器不装小电池 有的主板本身就会重启 LZ注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不装小电池 有的主板本身就会重启 LZ注意下

明天再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不装小电池 有的主板本身就会重启 LZ注意下

装了cmos电池还是一样。

网友:
现象一:通电之后,电流在0.02/0.03至0.07/0.08之间跳动。检测sus_ON在0.00-03.3V之间跳。主板左下 角第一个灯闪。

网友:
建议LZ查时序,按不上电修

网友B:
还是把显卡拆掉  然后看故障现象  如果还掉电  你就从公共端差起吧!但还是要先排除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把显卡拆掉  然后看故障现象  如果还掉电  你就从公共端差起吧!但还是要先排除显卡的问题

都换了两个显卡了,换第一个显卡之前,就有拆下后测试,一样掉电。

网友:
LZ做显卡的时候有没做好隔热?北桥就在显卡底部旁!而且个人感觉这板加热会有点变形!量量北桥看有没异样

网友:
LZ这个如果修好是收多少啊,

网友:
现象二:待机0.02A,通电,0.02-0.25-0.02A 此时RUNPWROK和SUSPEROK都为3.3V 此时vR_ON=3.3V Vcore=0.13V
现象三:待机0.02A,通电,0.02-0.25-0.48-0.25-0.02A 此时偶尔可测得Vcore为1.05V左右。

网友:
你把主板下面有几个三极管或者场管碰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还是把显卡拆掉  然后看故障现象  如果还掉电  你就从公共端差起吧!但还是要先排除显卡的问题

看一下 CPU的PK 出来了没有   然后再看B电压出来了没有  如果电压没有出全就回掉电  还有你试机的时候最好把所有的外设都装上 我修一个联想的机器 外设不全也会掉电 但是不知道戴尔的这个你试下吧

网友:
显卡没做好,引起其它地方短路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 CPU的PK 出来了没有   然后再看B电压出来了没有  如果电压没有出全就回掉电  还有你试机的时候最好 ...

CPU的电压都出来了,上与不上CPU都可出电压,电压出来之后就掉电。

网友:
    你看下B电压  然后你看看CPU管理芯片的POOGD  开启时钟的那个信号3.3V出来了没有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 也有可能显存有短路了

网友:
如上图,ICH_PWRGD不出来,IMVP_PWRGD与RESET_OUT#偶尔可测量到电压
短接11脚与12脚的话,电流到0.49A,4秒掉电。
短接11脚与13脚的话,电流到0.49A,10+秒掉电,

网友C:
这显卡要测量一下它下面(主板反面)的电容 大概阻值在5左右,如果短路了就会这种情况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显卡要测量一下它下面(主板反面)的电容 大概阻值在5左右,如果短路了就会这种情况 。

供电的地方是5欧左右。没有短路

网友:
新手 主要修 ICH_PWRGD

网友:
拆掉显卡。再试试掉电没

网友:
掉件的可能性大

网友:
U9门电路都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U9的ICH_PWROK已经发出,撬起第11脚可测得有3.3V输出。是被拉低了,只要用万用表点在ICH_PWROK上,就会掉电,加不起电压。

网友:
修不好,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