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感觉色盲了 各位帮忙看看这2个电阻多大阻值的。

楼主(2012-09-11):
LED屏的5V40A电源上的,功率管B极上的电阻。

网友:
棕黑金金——1Ω±5%

网友:
B极的?估计是10欧姆的。

网友:
是:棕黑金金           1Ω±5%

网友:
棕黑金金

网友:
悲剧 ` 我也看不清了`

网友:
10欧电阻好像是2W的吧

网友:
一般接B极应该是100欧的多,它还并有一个二极管。看图片上的应该是棕黑黑金。

网友:
10X0.1=1Ω ,不要也行

网友:
悲剧了,我也看得不太清楚了

网友:
谢谢各位,下午用电子放大镜看清楚了,是棕绿金金1.5欧的。

网友:
如果是1欧的话,去掉电阻,直接也行。如果不是1欧的话,我就不敢乱说了。

网友:
竟然是绿?

网友:
我近视   却猜对了 呵呵

网友:
电阻自己的底色在加上色环的颜色两种颜色加到一块,有点变色,看起来比较头疼

网友:
我也变成色盲了,应放在阳光下再加上10x放大镜看才好!

网友:
先用10欧的吧

网友:
俺怎么看上去两个电阻不一样呢?

第一个好象是棕黑黑金
第二个才是棕黑金金

网友:
左边的是10欧   右边的是1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