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维修经验

楼主(2012-09-11):
神舟一体机型号Q581屏不显示,外接显示,由于修此机器没有图纸只有慢慢量对地阻值和电压,所有阻值正常,电压正常,插屏线量702小三极管电压5V电压拉低,跟线之大显示芯片由已没有图纸不好杀,最后量到二极管,正负极阻值在620欧,正常阻值在580欧,量电压正常,阻值不正常 只好先换换试,换完电压OK,上屏开机显示OK,修复OK

网友:
我晕,这都修到了。牛X

网友A:
晕,620也算正常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620也算正常好不好

它是的屏线旁的两个二极管 一个在580 ,一个在620 刚好还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在 两个一对比就阻值不对了换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