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2-09-11):
一块8600GT显卡  装好系统后显示器一闪一闪的    就是亮一下黑屏  亮一下  黑屏     请教各位在是由什么引起的

网友:
卸载显卡看看还闪不

网友:
谢谢各位了  供电电路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
哈哈哈,好高兴自己的判断正确,供电方向。

网友:
换个接口试下。拿转接卡dvi转vga的。用div接口试下。可能是接口问题,我也碰到过时亮时不亮的显卡。后来也懒得修用了个转接头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