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K780T主板开机一会就黑屏。

楼主(2012-09-11):
我昨天接到一块磐正AK780T主板,开机一会就黑屏,电源和CPU还有显卡风扇都在转,主板上的电压该有的都有,有时还重启,本以为是北桥的问题,但是做过北桥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有哪位高手知道请指点指点一下吧。
cpu

网友:
独显亮吗?

网友:
这板没有独显的

网友:
哦,不好意思说错了这主板没有集显,独显没有显示,显卡是好的。

网友:
加张显卡试下.

网友:
现在就是用独立的显卡啊,进BIOS一会也会黑屏

网友:
建议换一片主板,磐正主板修好不是很稳定

网友:
也可考虑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和CPU还有显卡都换了,但还是一样,想下个BIOS刷一下,但官网有没有得下载,但还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先刷BIOS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