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 集成的 不通电

楼主(2012-09-11):
机器接到手 通电 检测 发现连插电源的灯都不亮  报价300 丢在这里 因为当时比较忙  到了下午拆开维修 首先打电感有无短路-木有   接着量19V有木有过隔离 量了各个上管 以及TB59脚 发现都到了  就看下3 5V 无电压 这时转回TB量下工作条件 主供电不用说刚刚量了有 VCC3SW 也有了VCC3M 5M 正常 接着量39脚44脚M态电压木有(那是正常滴35v不出来是没有的)VCC3M 5M有了说明TB基本正常 接着看3 5v 芯片工作条件 主供电正常 第4脚开启信号正常 接着量5v线性以及基准OK的 TB发过来的ON3 0N5也有3.3v 这个时候就应该有35 v了 但却没有 这种情况问题就出来了 两种可能 第一芯片自身损坏 第二芯片外围电路  不管怎么说 先换掉3 5V芯片再说  换了之后就OK了晕 感觉还没出手呢 还有一个问题修机之前他说左边两USB不能用 点亮测机的确不能 继续搞 USB接口并无损坏 5V也有 打中间两脚阻值 nai nai滴!56欧 短路!直通南桥 现在我才知道原来它已经重伤了 打电话 跟他说USB弄不了 南桥有问题 里面灌胶 换容易把板子搞报废 把他吓得 接受了 然后卖了一拖4USB解决

网友:
牛逼的技术啊!    ‘感觉还没出手呢’

网友:
抢个沙发坐坐

网友:
看你 就3点 下载分 就不扣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