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个高压条

楼主(2012-09-11):
垃圾堆里找到一个15寸液晶,开机指示灯亮但无显示。用小手电凑在屏幕上照,周围一圈发现有文字,说明液晶面板工作正常,就是无背光,重复多次开机,背光就没亮过。

开壳,高压条供电插头有5V、12V输入,由于我还嫩,不知道具体要怎么检测,所以只能是凭感觉搞,把所有的贴片三极管和那个8脚MOS管都拆下来测,均无击穿,电阻也都阻值正常。实在没办法,就去买了个样子差不多的拆机好的高压条,回来直接接上试机,可以正常显示了。

再拿下高压条,把它当作个参考,誓要找到坏的地方。
所有零件对地阻值无异常,互换16脚的脉宽调制IC无果,互换C15、C16无果,测变压器电阻无异常,没办法了。
最后突然觉得那个3KV的电容有些碍眼,人家的好条子都没装,焊盘都没上锡的痕迹,可是你为什么要装上?把高压电容拆了一试,居然好了。。。。

照片中上面那条是买的,下面的是原装的。罪魁祸首就是左边那个3KV 5pF的蓝色电容。。。
测量电容的电阻,超过20M量不出,电容档来测是0.50nF,貌似有点漏电

反正没电容也能用,就不管了,当然有电容更好,只是手头没有这个零件,罢了

网友:
敬佩楼主,一般来说,判断是高压的问题,就直接换了,特别是这种高压条都独立出来的了,呵呵

网友:
你说的是压敏电阻吧,正常的话两端阻值因该无穷大。

网友:
就是高频耦合电容

网友:
再去找一顆好的焊上去,那顆有它的用處不建議拿掉它

网友:
此电容为容量仅为5 p-22p的小电容,其作用是和高压线圏次级L串或并联,组成LC谐振回路,在其谐振频率上会形成较高一些的谐振电压,有利于灯管启辉高压的形成。如果损坏或容量变质是可以影响启辉高压的形成的。折除后灯管能亮,一是说明电容在高频高压下不能使用,巳经变质或损坏,由于容量很小,普通仪表不易测量判断。二是虽然沒有此电容,但电路板本身亦存在分布电容,在高频下,尤其明显。所以,即便不用,也可以点亮灯管。用了此电容,则批量生产时,可以稳定分布电容加固定电容容量。有利于产品技术参数的一致性。

很详细!我懂了,感谢解答!

网友:
楼主的学习精神值得夸奖

网友:
碰见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灯管,高压,或者电容,

网友:
很好,几百到手了。

网友:
虽然很长我还是看完

网友:
多谢10楼的一番解释!!

网友:
高频电容,有些是串联,有些是并联的。

我也不太懂。

网友:
楼主的学习精神值得夸奖 学习了

网友:
既然知道是电容问题,为什么不换电容而换板呢,电容总比板便宜吧

网友(点评):
为修版而买板

网友:
来学习维修的,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