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楼主(2012-09-11):
 一、CPU常见故障的处理

1.质量问题导致的故障

  我们经常遇到的电脑故障,虽然无奇不有,但还是那几个重要的硬件,比如:CPU、硬盘、内存、显卡、声卡、主板等。不过CPU本身的故障率在所有的电脑配件中是最低的,这与CPU作为高科技产品的地位、有着极其严格的生产和检测程序是分不开的,所以因CPU本身的质量问题而导致电脑故障的情况确实不多见。但有一种情况不容忽视,就是在计算机产品高利润的诱惑之下,一些非法厂商对微机标准零部件进行改频、重新标记(Remark)、以次充好甚至将废品、次品当作正品出售,导致了这些“超常规发挥”的产品性能不稳定,环境略有不适或使用时间稍长就会频繁发生故障,比如CPU、内存条、CACHE、主板等核心部件及其相关产品的品质不良,往往是导致无原因死机的主要故障源。而且CPU是被假冒得最多也是极容易导致死机的部件。比如Pentium

  II233的CPU可能被Remark成PentiumII266的CPU。所以在购买CPU的r候。最好是购买「盒装」的CPU,「盒装」就是原厂包

  b未拆封过的,K且附有保证书。被Remark的CPU在低温、短时间使用时一切正常,但只要在连续高温的环境中长时间使用其死机弊端就很容易暴露。使用Windows、3DS等对CPU特性要求较高的软件比DOS等简单软件更能发现CPU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参照说明书将CPU主频跳低1到2个档次使用,如:将166降为150、133或120使用。如果死机现象明显的减少或消失了,那么可以判断就是CPU有问题。当然也可以用交换法进行鉴别,更换同型号的正常CPU如果不再死机一般可以断定是CPU的问题了。

  另外由于CPU的主频越来越高、高速Cache容量越来越大。因Cache出现问题导致系统运行不稳定的情况也在不断增加。尤其是部分Cache存在问题的产品,厂家会采用将其屏蔽后降级出售的策略,也给JS造假提供了机会,如果将屏蔽Cache打开的产品买到了手,不言而喻~CPU出现故障的几率就会大大的增加。因此,在运行大型程序的时候,如果计算机出现了系统不稳定或一些莫明其妙的问题时,在排除软件、其他配件及病毒的基础上,多留意一下CPU自身的质量问题吧!可进入主板BIOS设置,将CPU内部Cache暂时关闭,如果情况有所改善,那么CPU存有质量问题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此外,超频的危害大家应该是知道的,超频就会产生大量的热,使CPU温度升高,从而引发“电子迁移”效应,而为了超频,我们通常会提高电压,这样以来,产生的热会更多。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并不是热直接伤害CPU,而是热所导致的“电子迁移”效应在损坏CPU内部的芯片。大家所说的CPU超频烧掉了,其实更加严格的讲,应该是高温所导致的“电子迁移”效应所引发的结果。为了防止“电子迁移”效应的发生,我们必须把CPU的表面温度控制在摄氏50度以下,这样CPU的内部温度就可以维持在80度以下,“电子迁移”现象就不会轻易的发生。另外“电子迁移”效应也并非立刻就会损坏芯片,它对芯片的损坏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肯定会降低CPU的使用寿命,如果你让你的CPU持续在非常高的温度下工作,可不是危言耸听――你的CPU距离报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在这里提醒大家,不要过分的追求超频,因为这样做实在是没有多大意义,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

  2.转接卡及插槽引起的故障

  虽然CPU本身故障率不高,但是与其相关的配件出现问题导致系统出现故障的可能性还是较大的。转接卡其实是Intel公司对处理器市场产品定位失误的过度产品,由于它的出现,给一些早期SLOT-ONE结构的主板带来了一些生机,能够使用一些更高频率的赛扬,不致于“无可适从”,比如现在不少朋友使用转接卡在老主板上升级图拉丁赛扬CPU。不过使用CPU转接卡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信号速度的改变有可能会导致不稳定的问题。虽然在测试中并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不过我们还是不能完全保证稳定。如果您用了转接卡,那您必须要关掉BIOS中的温度监控功能。因为转接卡上并没有特殊的热感应器,也不会传送温度信号。这一类的转接卡有许多种类,有些上面只有调外频的jumper,有些功能较齐全的,则多了调整CPU核心电压的功能。而如果转接卡出现质量问题,就会导致开机时无任何反应的故障。在电脑中耗电量最大的就是CPU,工作电流可高达数十安培,转接卡提高CPU所需的电能,相关的接点部位长时间工作在大电流状态下,容易在接点部位发热氧化从而导致接触不良。有些廉价转接卡,接点处没有镀金处理,此问题更易出现。遇到这种情况时,切断电源、打开机箱,拔下转接卡,使用无水酒精等清洗掉附在“金手指”等上面的氧化物,问题有可能得以解决。

  再有,由于主板上的CPU接口为Slot1,CPU通过转接卡垂直安装在主板上,如果是立式机箱,主板是垂直放置的,CPU又与主板垂直,长时间的重心向下,加上散热风扇的重量,很可能使Slot

  1插槽内的簧片长时间变形而引起接触不良的故障。遇到此类故障,只有想办法试着使本已向下倾斜的转接卡恢复原状来解决了。如果您遇到主机电源风扇、CPU风扇转动,听不到自检音,也没有任何提示音,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黑屏等此类现象造成的电脑不启动故障时,应避免维修时走弯路――请首先检查一下CPU或转接卡。

  另外在安装Socket类CPU时,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安装时要把CPU按正确方向放进插座,使每个接脚插到相应的孔里,注意要放到底,但不必用力给CPU施压,然后把手柄按下即可固定。但如果遇到插槽质量不好,CPU插入时的阻力还是很大的,所以大家在拆卸或者安装时要注意保持CPU的平衡,安装之前要仔细检查一下针脚是否有弯曲的,不要使用蛮劲压或拔,否则就有可能折断CPU针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要知道,一旦出现CPU针脚弄断的问题,一般用户自己是很难处理的,而且对于这种故障经销商也不会负责更换,不过可以送到专业维修点,通过特殊的焊接处理,是有可能修复的。

  3、工作温度及散热问题

  随着工作频率的提高,CPU所产生的热量也越来越高,功率消耗已近百瓦特。CPU是电脑中发热最大的配件,如果你的散热器散热能力不强,产生的热量不能及时散发掉,CPU就会长期工作在高温状态下,由半导体材料制成的CPU如果其核心工作温度过高就会产生电子迁移现象,同时也会造成计算机的运行不稳定、运算出错、死机等现象甚至烧毁CPU,严重危害资料安全,如果长期在过高的温度下工作就会造成CPU的永久性损坏。CPU的工作温度多通过主板监控功能获得,而且一般情况下CPU的工作温度比环境温度高40度以内都属于正常范畴,但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是主板测温的准确度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在BIOS中所查看到的CPU温度,只能供参考。其实CPU核心的准确温度我们并无法测量,不过只要电脑能够正常工作,没有频繁死机等问题的话,也就不必多虑罢了。CPU温度除了用主板自带的测温装置测定之外,我们还可以由CPU的输出功率和风扇功率来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