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CRT有回扫线

楼主(2012-09-11):
这显示器以前是好的,放了几年,就有回扫线了,亮度偏高,模糊,亮度调零也非常亮,调高压包能调清楚,关机就又模糊了。视放板的电解电容换过了,还是一样
BK=36V GK-RK=31V G1=-33V,G2=139V
显示器

网友:
看你测得的数据都正常,可能是那管座坏了,你用电吹风吹下试试看

网友:
昨天加了下焊,没回扫线了,也清晰了,但亮度偏暗,调到最高稍好,但不到30秒亮度直线下降变的很暗,搞不懂

网友:
今天把大板下了,换了高压包旁的小电阻15K ,棕绿橙橙 -原电阻拆下测了有68K ,查了下G1线路,没发现坏的,又重新测了下电压 G1=-24V G2=171V RKGKBK=53V 80V 13V 5V 灯丝电压都正常,还有屏幕发红,回扫线,关机亮点变的非常小了

网友:
这个现象属于老化。在灯光上加两圈线圈。

网友:
不会是老化吧 场电路也会造成回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