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9600GS0 384MB变768MB 全过程

楼主(2012-09-11):
这个是片讯景9600GSO 384MB的显卡,用的是梦奇达显存1.4s  本来只有384MB的显存,我刷了9800GTU的BIOS 他就变成了768MB 大家在GPUZ图中我想也看到了,对比一下  这6颗显存我没有更换为啥会变成768MB呢,,本身该是384MB才对呢!

原因是,这个显存的大小不是核心来定位, 如果说,你真的装上12颗存存,于128MB的显存上去,可能也只能显示384MB 不可能是768MB,为啥我要这样说呢,。。我做了一个实验就正实了。,我刷了一个9800GT 1G的BIOS, 刷好后他就是768MB 他没有加显存,那是因为,显存的大小是因BIOS来定位,还有一点核心也能控制一部分的显存角位。。因为有一个区位的空位他就只能是768MB  如果补上两颗按道理就是1G可是GSO的核心只有 三区所以,他只能显示是768MB如果有更大的BIOS,可能会显示更大的显存,,
我也用一片GSO换上9800GT的核心,9800GT的核心是4区的,所以,在384MB上补上两颗就是512MB 如果 在刷上9800GT 1G的BIOS 他就会变成1G   这卡为啥 显示的都是GX2呢,不是GT呢,,我的猜想是,这个卡板上,本身就有显卡ID

常刷BIOS的高手就知知道/
8800GT可能变9800GT
8800GS可变9600GSO
8800GTS可变9800GTX
也许这个GSO以定本身的定位可能就是9800GX2 的设计
还有一些的缩水的核心 G92-158 -B1 G92-159-A2这些核心来说吧,可能都是和G92-150-A1是一样的,只是给BIOS封区而以,图中就有一片是用的G92-158-B1的这个核心上到了讯景这卡上如果用BIOS来刷就能打开他的关闭的显存区位,图中就有一片是用的G92-158-B1的这个核心上到了讯景这卡上,而那个红色的卡就是七彩虹的9600GSO DDR2 512MB 只是用的两个区位。到了GSO 384MB板子上,这个G92-158 他就出现3个角位。。大家也可以 去看看这卡的参数,用的啥核心,多少位的,。核心的位宽,也不是核心来定位的,还是BIOS来定位的,不信的话,大伙可以做得试试,本人是做成功了

同意楼主: 2.5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0
上个世纪的老新闻了,就算他是9800GTX+软阉割成的384M192bit的9600GSO,他核心始终只是96个流,他的处理能力也就那么点,也就是384M,你硬性的给他变成768或者1024他也

网友A:
楼主所做的实验中,仅仅刷 BIOS 以后,384 变成 768 ,这个并不是显存容量被解开。

我简单说明下。N 卡的显存布局中,有单边以及双边布局的设置。我找连个图片例子:

下图是耕升的 9800GT 512MB 红旗版。这个 PCB 比较典型,正面以及背面都可以放置显存。这个就是典型的双边显存布局 PCB。下图的红旗版,其显存全部安装在正面, 8 颗组成 512MB , 256位 的显存规格。但是这个卡的背面显存位全部留空,这就是典型的单边布局,这个布局在 BIOS 中有设置。

再看看使用双边布局的例子,耕升的诸葛版 9800GT,1G 容量:

这个诸葛版的 PCB 与上面红旗版的 PCB 有点区别,但显存线路布局是一样,而且,诸葛版在正反两面都安装了显存,一共 16颗,组成 1G , 256位(注意显存位宽没变)的规格。而这个就是典型的使用了双边显存布局的设置,这个设置也是在 BIOS 中有对应的设置点。

如果你将使用了双边显存布局设置的诸葛版 BIOS 刷入上面使用了单边显存布局的红旗版显卡中的话,就会出现楼主展现的那样,红旗版512MB会“凭空”提升到 1GB 容量,而且是在任何操作系统下都会显示 1GB。

重点是,就像帖子中有朋友问到的,这个 1GB 是哪里来的?是否有效?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先简单解释下驱动程序是怎样管理显存容量的。
比如红旗版,物理 512MB 容量,当执行某些比较花费显存容量的游戏或者程序的时候,如果程序需要的容量超过 512MB,那么驱动程序在需求的容量达到 512MB 临界值以前就会向操作系统申请系统内存来做补充。这个就是大家熟悉的 TC 技术,其实这个 TC 技术是一个基本技术,显存不够用了,就申请系统内存来补充,目前的显卡都是这样做的。

回到刚才的问题,原本物理显存 512MB 的红旗版,刷出了 1GB,这个 1GB 有效吗?答案是,这个“值”有效!这个 1GB 会被操作系统所接受, NV 驱动程序也会使用这个值来作为当前卡的显存容量的值来执行管理。
既然说这个“值”有效,那么这个红旗版真的就可以用到 1GB 的显存容量吗?非也!!1GB 中多出来的 512MB ,根本不对应任何物理显存或者是内存!请注意,驱动程序认可这个 1GB 的“值”,也就是说,只有在应用程序需求的显存容量高于 1GB 的时候,驱动程序才会去启动 TC 机制!那么在这个 “1GB ” 的红旗版上,应用程序需求的显存容量超过了 512MB 的时候,驱动程序并不知道物理显存已经满载了,只要需求没超过 “1GB” ,驱动程序就会继续往显存中压数据,这就是数据溢出。轻的导致程序崩溃,严重的就会导致驱动程序崩溃进而操作系统崩溃。

所以说,楼主这样做,并不是“解开”容量,也没有提升任何价值,而仅仅是欺骗了驱动程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楼主说实验中,也使用了应用程序进行测试。我建议打开一个可以监测显存容量使用率的显卡监测工具,然后观察显存使用量。然后,逐步加重应用程序中对显存的负载,看看显存容量使用率超过 384MB 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要加重显存容量的负载也很简单,提高游戏的分辨率,以及提高游戏的抗锯齿设置,这些都会加重显存容量的消耗。

关于容量的解释就是这样。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话,那十哥哥应该可以做证明。

**************************************************
我再补充一点。
我所提到的单边显存布局(单面布局),以及双边显存布局(双面布局),BIOS 中都有对应的设置。

显存总容量 = 单面布局容量 * 1 (单面布局时)
显存总容量 = 单面布局容量 * 2 (双面布局时)

所以,这样的方式刷出来的,会产生也只会产生容量“值”倍增(或者是倍减)的情况。以楼主的卡,原本是 384MB,刷了以后只可能会出现 768MB 的值,不会再有其他的值。我所举的例子中,512MB 刷了以后,也只可能会出现 1GB 的值,不会有其他的值。

.

真正的高手,解释非常清楚,连我这个不会修显卡的人都看明白了,卡神也!
兄台的解释和用词非常精确到位。
也就是内存中的BANK~~

网友:
精辟啊

网友:
我想问的是,你刷了bios,本身没那么大的显存,刷后变大了,显卡能正常使用吗?用检测软件测试是正常的吗?如果是正常的,那比原来多的显存从哪里来?用的是tc的技术吗?

要么tc,要么花屏,但bios能认出1g。。因为有10个显存没有装上去。。。

网友B:
刷了后正常,,无花屏,游戏测试没有问题,,你刚说的为啥显存会变大,我在上面都以 解释了,显存的大小定位是于 BIOS来位的,如果说 BIOS默认是1G 他就显示1G  默认是384MB 他就是384MB 这个384MB 少了一个区位他就只能按区位来算,他就只能显示是768MB

你说的TC技术现在厂家都很少用了,太假了,现在一些厂家做卡的,一个那小的显卡,明明就只有 8颗显存4颗显存,而他显示的是真1G 2G 你们大盖能明白其中为啥会这样的。。 及有可能就是我这种,他们写的BIOS 来增加他的显存大小显示来骗人,就是我今天做的这种实验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C:
1:奇梦达1.4NS 颗粒型号呢?
2:我告诉你为什么是98GX2,首先你用的不是9600GSO的来刷98GT ,而是8800GS,因为ID为0606,那刷了98GT 0614的ID以后,因为ID第4位是根据bios改变的,会用编辑器的人很容易改,第三位0或1只有2个电阻的高低电平来决定,当然你一定没有碰到那2个电阻,所以,88GS刷98GTBIOS最终得出0604既9800GX2的硬件ID被驱动识别.
3:G92-15x x为任意数字,都不可能超过192bit,之所以你能在128bit上打开第三区,只是打开了他原本没有利用的区,官方"软"阉割了而已,该核心本来就是3个区,想不通一个事实需要反复无聊的验证,多少年前都试过了,是没卡修闲的慌么?

网友(点评):
我没有说G92-270以下的能超过192位,我是在正实这些128位的,在刷BIOS后能变192位 ,,明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奇梦达1.4NS 颗粒型号呢?
2:我告诉你为什么是98GX2,首先你用的不是9600GSO的来刷98GT ,而是8800GS,因为I ...

算了吧,你没有做过实验,你做一个出来看看吧,,我都说了,这个192位不是核心定位的,你还没有明白大哥,,我真是服你了,这个显存容量能变大,为啥就不能把位宽变大,我明明用的是GSO 怎么你就看出来是GS 卡在我手上,难到我不会看,你千量眼,就看到了,  你所说的ID,,你是用BIOS改不了的,你以为我只会刷BIOS 这个都不知道 这个ID 可能就是硬件上,可不是BIOS来决定的,ID我有的卡改过,改成功了还是认的这种,你不信找一个这样的讯景的卡做得试试,

网友(点评):
请说明显存的具体型号

网友:
曾经用9600GT用固件改刷成功为GTX250。

网友(点评):
显存有没有变大,在没有补显存的条件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算了吧,你没有做过实验,你做一个出来看看吧,,我都说了,这个192位不是核心定位的,你还没有明白大哥, ...

ID你改过 改成功了 还是认的这种,为什么?是因为你只会用Nibitor而已,我说的是ultraedit等16进制编辑器明白?

网友(点评):
现在的问题究竟是显卡的型号呢,还是显存容量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ID你改过 改成功了 还是认的这种,为什么?是因为你只会用Nibitor而已,我说的是ultraedit等16进制编辑器 ...

你自己想想吧9800GT的ID本身就是以改好的,还用你去改吧,本人不是用的96-GSOBIOS改的9800

难到你这个道理都不懂,我刷过别的牌子多个 BIOS,,,不是这个ID是有BIOS来定的,,不管你是几进制编辑,和这个一点关系也没有,不要以你的猜想说话,用你的行动正明,做一个出来看看。。 我都说得很明白,这个ID是硬件定位死了的,除非你找到硬件本身ID 控制的。更换就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后正常,,无花屏,游戏测试没有问题,,你刚说的为啥显存会变大,我在上面都以 解释了,显存的大小 ...

真心不明白,如你所说:“显存的大小定位是于 BIOS来位的,如果说 BIOS默认是1G 他就显示1G  默认是384MB 他就是384MB ”原来他的显存就是384,你刷bios后不加显存颗粒,后来变成了1g或者768,那差的那些显存是怎么来的?难道原来的显存就达到这么大?如果是,那厂家是不是有病?要浪费这么多颗粒?

网友(点评):
有机会照楼主做的亲自做一下实验,用事实来说话。我也是很不明白,但是我一定是在自己做过后再说。现在光是质疑没有意义。

网友(点评):
我都说了,GS0只有3个位区,,只能认到768MB如果核心本身有4个他就能变1G 你补两颗都没有用,因为没有位区。。。显存只有384MB 为啥变成768MB 那是BIOS 定位是1G可是少了两区他就默认成768MB 了,但是真实显存没有

网友:
核心决定显存

网友(点评):
核心决定显存,为啥我把一片G92-158-B1的核心装到GSO上,么就变成384MB 么不是256MB 能给我解答一下吗,,,是核心决定的显存吗。。为啥所有的384MB 而不是768MB 为啥我就搞也来了也没有补过显存换过显存

网友:
刷的是1GB的BIOS!!怎么和你那个是匹配的啊!!

网友:
你们这不是在坑爹么?谁买谁倒霉

网友(点评):
这里谁在说买卖?不都是在讨论技术问题吗?只有你的想象力最丰富,马上就想到那上面去了。放心,没人会卖给你的。着什么急啊?

网友:
我遇到更奇怪的。七彩虹显卡DDr3   1G、、型号忘了。反正跟火龙王查不多。。有绿色的铁挡板。。拿来后开机。。在设备管理显示是128MB。。我就奇怪了。。用CPUZ。测是512M。不信邪的下了鲁大师。。又是128M。。。。汗。无语。。。之后拿去换了

网友:
能坚持多久还是问句!

网友(点评):
坚持不了的话只能是硬件方面的改变才有可能,这个是性能的改变或者说是一种表现。属于软件的变化,怎么可能坚持不了多久?难道BIOS里面的程序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吗?是陈述句,不是问句,搞清楚了再说。

网友:
真是刷刷更健康呀!

网友:
上个世纪的老新闻了,就算他是9800GTX+软阉割成的384M192bit的9600GSO,他核心始终只是96个流,他的处理能力也就那么点,也就是384M,你硬性的给他变成768或者1024他也用不了!无聊之争,无聊之举!懒得说话!

补充内容 (2012-9-17 09:57):
别问我是不是做维修的,我还真不知道检测卡能显示除了NO-CPU意外的其他的16进制的数值,显卡我只见过挡2A,2B 26,还真就没见过你的这种牛B挡2R的,我是不是真的孤陋寡闻啊!既然是刀我当然不敢接,我怕是飞刀伤人啊

网友(点评):
你觉得么样才有意思争。。。我这样搞只是给这些卡提升价值,,你是搞维修的吗,,你的技术是好玩吗, 技术真有那好吗,我手上几片卡修不好,敢不气接刀修,档次也不高就是5800系的卡,2R不过,现在还没有人能修好

网友D:
老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帖子了。。。。

有多老啊 现在论坛,,百分之90还在修7300 8500 9500这这些拉圾,看到这种卡都算是高档了
还基地那些没有实力的,,全是三招 使完就无用武之地了

网友:
我晕~~好帅气的招数~~那么多人怀疑啊~~有空我来证实一下吧~~希望楼主指点啊~~呵呵~~~

网友B:
真是服了你,你没有看到我的卡吗,我都说了没有补显存,也没有换显存, 这个显存变大,只BIOS默认变大的。任何软件读显卡信息都是跟BIOS来读的,本人刷的卡,没有共享这种技术在里面,你没有看到吗。。真是做作聪明,,你都能想到的。卡能上双面补显、存变1G ,傻子看一下也懂啊,这样有意思吗。。驱动也是跟句BIOS来拾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做的实验中,仅仅刷 BIOS 以后,384 变成 768 ,这个并不是显存容量被解开。

我简单说明下。N 卡的 ...

这个说法最能让我信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做的实验中,仅仅刷 BIOS 以后,384 变成 768 ,这个并不是显存容量被解开。

我简单说明下。N 卡的 ...

你查过,我用的讯景9600GSO 有没有空位补显存啊,和你这个9800GT 差别太大了,么都不用老子想想问题,,你能看到这样的卡别人就看不到, 就知道你能知道,可以补是存变一1别人不知道啊, 你搞了半天,都看不懂, 我刷的这种是BIOS来决定显存大小,看懂了吗,不是你显存几大就是几大的。不管什么软件进行测试,都是根据读BIOS来认多大的显存,不是驱动,,大哥,驱动是根据BIOS来拾配的。 傻子都小得有空位的显存条,也可以有补显存,你能想到别人就想不到啊

网友E:
亲们,哥呈经修过的经验。一张8500GT我换上G84GPU后没刷BIOS进系统打驱动是直接显示8600GT,DOS下还是认到8500GT。一张8800GT换上G920-420-B1还是8800GT,刷250BIOS变成250了,温度高了不少,电源芯片唧唧叫,后来跑3D会死机。一张TC的9800GT把少的4哥显存补上容量也上去了。

网友:
论坛没有实力就,光搞我门,把我的回的都删了,这种问题太简单还看了半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亲们,哥呈经修过的经验。一张8500GT我换上G84GPU后没刷BIOS进系统打驱动是直接显示8600GT,DOS下还是认到8 ...

你那个是太正常了,我这个不同的,显存核心都没有动,一刷用成768MB 为啥显存要变成,那是BIOS 改变了显存大小,,  如果刷384MB的BIOS 他就是384MB的显卡,刷1G BIOS他就768MB的显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是服了你,你没有看到我的卡吗,我都说了没有补显存,也没有换显存, 这个显存变大,只BIOS默认变大的 ...

看来要看懂我的描述,对你来说还真是有困难啊?我白码这么多字了。

1. 我并没有质疑仅靠刷 BIOS 就能让显存容量的“值”倍增这样的事实。我是试图告诉你,这个现象是可能的。

而且,我知道怎样精确修改 BIOS 来实现这个容量“值”倍增的现象。这个你还做不到吧?

2. 我试图描述这个仅靠刷 BIOS 让显存容量“值”倍增的现象是怎么来的,基本原理是什么。我所举的两个卡的图片,是为了让朋友们更直观的了解我将提到的“显存颗粒单边布局”“显存颗粒双边布局”的概念,而不至于看的一头雾水。所有仅在 PCB 正面有显存颗粒的显卡,都会在 BIOS 设置为“单边布局”,包括你那个 9600GSO。
3. 我试图告诉你,仅靠刷 BIOS 让显存容量“值”倍增的现象,凭空多出来的显存容量是不可用的,会形成隐患。
4. 为了证明我告诉你的第三点,我提出了验证这个问题的方法。

我看你的回复,我感觉到你有“解开显存容量”,以及“提升价值”这样的想法。

我反对的是这样的想法,这会让你从一位维修人员变成一个假卡制造者。所以我尝试做了前面那个帖子的描述。

另外你对于 ID 以及位宽的理解,也还是有不正确的地方,不过我懒得浪费时间来说明了,不再指望你会看懂。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要看懂我的描述,对你来说还真是有困难啊?我白码这么多字了。

1. 我并没有质疑仅靠刷 BIOS 就能 ...

你的解释我一看就懂了,且十分简单明了。只是楼主自己还看不明白罢了。我就说凭空多出来的内存,也没补上,程序怎么还能正常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太正常了,我这个不同的,显存核心都没有动,一刷用成768MB 为啥显存要变成,那是BIOS 改变了显存 ...

楼主,你可以测试一下,运行gpuz,看显存的占用,然后运行一些可以“爆”显存(比如你384变768的,显存超过384时,就叫爆显存)的游戏或者测试程序,这样就可以知道20楼所说的真假了。。。

网友F:
這樣搞不就是搞假嗎
那跟做假卡的人有什麼分別
說穿了不就騙人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樣搞不就是搞假嗎
那跟做假卡的人有什麼分別
說穿了不就騙人嗎

骗人的前题是要损人利己,要是谁把这种卡卖人才能够的上行骗是不是?如果仅是在做实验,在研究技术问题,怎么能随便给人扣上骗人的帽子?这里谁在卖这个卡,开的什么价?你这根棍子打得有道理吗?。就像鲁迅说的,看到妇女露一点马上就想到卖淫一样。纯属神经过敏。

网友F:
這個實驗就是搞假不是嗎
384 搞成比他大不就是搞假
實驗成功與否有差別嗎
講白一點不就是搞假實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個實驗就是搞假不是嗎
384 搞成比他大不就是搞假
實驗成功與否有差別嗎

搞假也和你没有关系,东西只要不是卖你就行,你管我别人搞不搞假,要不你到派区所,报警去,,
搞假也是一种技术。 这些打假的么就不去报警。浪费人才啊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障眼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奇梦达1.4NS 颗粒型号呢?
2:我告诉你为什么是98GX2,首先你用的不是9600GSO的来刷98GT ,而是8800GS,因为I ...

你这人是不是脑子坏?别人辛辛苦苦传这么多东西上来供大家借鉴,你老拆别人台干嘛?你很懂阿?那你也搞啊,你是不是看别人搞起来自己心里不爽啊?五十步笑百步,你解释哥J8 ? 你看你那怂样/  心术不正的孩子/

网友:
其实,还没说出具体显存型号之前,都不能下判断,我遇到过有块七彩虹的9600gt显卡,8颗,是工厂出来就是256m256bit的,我看完显存型号后刷了个bios就变成512m 256bit的了,原因好简单,显存本来就是512m的,不知为何出厂时就刷成256m的,不知楼主情况是否相似~~

网友:
玩游戏时 温度 会上90度左右吧!

网友:
非多拉解释得十分明白了!
就像刷内存的SPD那样,差别是主板检测校验内存比较严格(有些主板也只读SPD,只要基本内存OK就Pass),不像GPU检测显存那样宽松所以能正常通过!
我建议楼主你还是认一下输吧!显存不会无故变大的,自欺欺人的做法!

网友(2012-10-11):
谢谢,有学习了一课!!!!!!!!!!

网友:
这种问题 我以不在想说了,,,本人是实验成功。不管你跑啥 3D 测试软件,都没有问题  也不花屏,, 现在有时间还是主要搞一些搞 档货了,不在搞这些拉圾了。、

网友:
20楼正解,当使用量超出,就会发生出错,一般都是,用晕存的那个程序出错!

网友:
改来改去有什么用啊。。

网友:
楼主莫装逼  装逼遭雷劈。。。你可以心静下来看看20楼的说法。。。整天见你在论坛吹来吹去的,,你技术好的话会这么空闲的天天在论坛上发疯,,别人一眼你就有时间回别人百语,那不是技术不好没生意闲着没事做吗?

网友:
还是非多拉说的专业 楼主把384M变成768M就是比较养眼 性能和之前的一样

网友:
我想知道你这BIOS是咱刷的,是用编程器刷还是在DOS下刷的?

网友:
编程器和DOS下刷,有区别吗